[电源] 求助,关于台达dps370ab电源

楼主(2020-03-05):
台达dps370ab ATX电源,因被壁虎溜进而损坏;
经检测,两只P11NK50ZFP有一只损坏,0.1欧姆保险电阻损坏,棚极上的一只不知名貌似是LL-34开关二极管???)损坏;
这只不知名的二极管是否用1N4148替换?

电源是这样的结构:

作案现场:

查到0.1欧姆保险电阻损坏:

一只开关管P11NK50ZFP损坏:

网友A:
这个不能乱换吧,万一是稳压二极管呢,按电路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乱换吧,万一是稳压二极管呢,按电路查吧

没听说过开关管栅极接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
接的是个小功率快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说过开关管栅极接稳压二极管的……

你看它另一头是连到哪里的,如果是连到驱动芯片的,那就可以用4148,如果是连到地的,那就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个是加速驱动的,可以用4148.

网友:
电源啥样我不懂,但楼主我觉得用的是五笔,先换上试试,通电时候串个灯泡,稳妥一点

网友B:
可以拆掉,不碍事, 可以用4148代替。一般炸掉一支开关管就一对换上,顺便检查推动门极的开关三极管有无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掉,不碍事, 可以用4148代替。一般炸掉一支开关管就一对换上,顺便检查推动门极的开关三极管有无坏 ...

感谢指导!
请问哪个是“推动门极的开关三极管”,这个专业术语吗???

网友:
修下来够买个二手的了,没事折腾折腾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2020-05-01):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请问哪个是“推动门极的开关三极管”,这个专业术语吗??? ...

一般都是用和2907和3904 的贴片三极管这个组合的,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