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大法PSP的耳机支架断裂重新维修

楼主(2020-03-05):
索尼大法PSP的耳机,从老王那里买的,音质很好,也用了很长时间了,但是以前只是简单的用AB胶粘好了,时间长了,又被搞断了。现在在家里宅着,时间也有了,重新修一下吧。

楼主:
打磨,修剪,上漆

楼主:
成品,又可以愉快的使用了,哈哈。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一流!免钉胶粘完会不会发脆呀?感觉这个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一流!免钉胶粘完会不会发脆呀?感觉这个可以用很久! ...

回楼上,以前用的是AB胶,干得快,但是也发脆,免钉胶干的时间很长,所以用上了夹子,过了二十四小时干了,胶还是软的,比AB胶好处理,我感觉应该要比AB胶好得多,如果其他朋友有更好的意见可以发出来,谢谢。

网友B:
指正一下,这是PS3的游戏主机的无线头戴耳机,支持降噪和7.1声道,自带AUX孔,可使用有线模式
不是PSP的耳机,这耳机当时1000多,都快和PSP一个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正一下,这是PS3的游戏主机的无线头戴耳机,支持降噪和7.1声道,自带AUX孔,可使用有线模式
不是PSP的 ...

市,psp没有耳机

网友:
建议用爱劳达的透明AB胶,那个胶很长时间了仍有韧性,不发脆,就是完全硬化需要24小时(室温20度)

网友B:
PSP其实也有耳机,但没有头戴式的。虽然音质在当时来听是还可以,就是机器的推力太小了,这种大家伙肯定不行,能推好的大部分都是阻抗16欧姆左右的那种平头塞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坛友,这个耳机用AUX接,手机,MP3,电脑等都可以推动,缺点就是有点重,不过我一般听半小时,就会停一会,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这个耳机王哥当时一百元三个(三个还都是好的),还是十分超值的。至于胶水,由于是特殊时期,我手里也只有AB胶,万能胶和免钉胶,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考虑用坛友推荐爱劳达的透明AB胶,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P其实也有耳机,但没有头戴式的。虽然音质在当时来听是还可以,就是机器的推力太小了,这种大家伙肯定 ...

对,这个耳机不说价钱,论体积都比PSP大

网友C:
夹具挺有意思哈哈哈,这个王哥是哪位?有店铺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具挺有意思哈哈哈,这个王哥是哪位?有店铺id吗?

哈哈,手艺太粗糙,见笑了坛友,这个王哥也是论坛里的人,以下是老站里找的图片。

楼主:
这个老大缺点就是发货有时候有点慢,他的货很多是洋垃圾,我觉得还是值得的,这个就自己看着办了,自己分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手艺太粗糙,见笑了坛友,这个王哥也是论坛里的人,以下是老站里找的图片。 ...

okk 我去翻翻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LZ手艺不错

谢谢元首,手工和你一比就差得太远了,哈哈

网友E(2021-07-23):
手工厉害,可惜不能打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厉害,可惜不能打分了

谢谢老哥,和你一比就差得太多太多了,看了你的帖子真是是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