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8115键盘;A03真货拆解准备移植USB线

楼主(2020-03-05):
另一个电脑不识别,怀疑线有问题了。

网友:
多数是电板出去几CM断线。壳压的,折的

网友:
经典的键盘,值得玩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经典的大空格键盘

网友A:
我也用这个键盘,请问进过一次水后,2个按键不能用,什么问题呢?可能性大。

网友:
谢谢分享。。。。里面挺干净,应该服役不久。。。。。

网友:
这键盘手感还不错!

网友:
薄膜触点这里通常装几次才能不缺键

网友:
这键盘确实不错,手里还有两个全新带掌托的,还有一个惠普的键盘,里面带钢板的 挺沉的

网友:
现在不是流行机械键盘了么

网友:
早日修复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这个键盘,请问进过一次水后,2个按键不能用,什么问题呢?可能性大。 ...

薄膜下的银漆线氧化。电阻过大。

网友:
请教下,薄膜键盘的线路坏了,好修吗?

网友B:
用了机械键盘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机械键盘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雷蛇黑寡妇蜘蛛X幻彩也在用,觉得8135很好。

网友:
正品DELL键盘,做工不错。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手感比一般的要好,但现在貌似都是假的,就算有真的也是死贵的。

网友:
在用DELL 8110,比双飞燕薄膜键盘强些,双人玩游戏反应更快。

网友:
不值得,扔了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