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昨晚深更半夜抢了个东成电钻,大家看看价格怎么样?(已更新试用体会)

楼主(2020-03-05):
熬夜抢的,京东,一套单电电钻加几支瓷砖钻头(凑单的)一共125元。前几天刚买的杂牌便宜电钻还没收货。等东成到了满意的话把杂牌都退了,要是和杂牌差别不大就把东成退了!!

————————————————————————————————————————————————————————————————————————————————————————————————————————————————————————————————————————————————————————————————————————————————————

今天6号,京东订单本来写9号24时前送到,没想到今天就到了,这速度简直无敌了!!

前几天刚到的杰弗里,富格,正好放一起比较一番。外观做工,东成秒杀那两个。那两个比较,杰弗里明显比富格好得多,外壳设计、做工、接缝、手感、操作等都比富格好得多,甚至有的方面不输东成,比如做工。论手感,东成秒杀其他,因为有包胶,不但手感好,而且防滑,拿着心里特别放心。体积三个差不多一样,重量看图片。握把姿势东成和杰弗里比较舒服,富格的握把太直了,不是太自然,而且东成和杰弗里都可以用电池那面放到桌子上不倒,富格不行。有一张照片三个竖着的是顶着墙放的,就因为富格会倒。再说声音,杰弗利的声音最好听,低沉有力,比较多的是风的呼呼声,那种机械摩擦的比较尖锐的声音几乎没有,听起来非常舒服。其次是东成,声音就有一些尖锐的机械摩擦的成分,不比较也可以,但是和杰弗利比较就明显了。富格的这种尖锐的机械声更明显,最不好听。再说扭矩调节,东成作为名牌,毫无疑问绝对优势,一档劲很小,用手轻轻握住钻头就会哒哒哒打滑了,越往后调劲越大,范围非常宽。其他两个就不行了,放到一档也得用手使劲握住钻头才会打滑,一档到十八当扭矩变化很小。拆装一些不需要太大力的螺丝就容易打坏。外观当然是东成最好,但是杰弗利外观做工也非常好,颜色纯正,接缝细腻,声音纯正。富格机身不是黑色的,是深灰色的,机身没有磨砂,而是比较光滑的感觉,看起来不上档次,很山寨。再说说操控,东成的一二档切换非常硬,用很大劲才能搬动,但是档位很清晰。杰弗利比东成好得多,扳动起来很轻松,档位也非常清晰,一二档之间咔哒一声就过去了。富格最差,不但按钮没有东成和杰弗利漂亮,手感也不行,档位模糊。再说说同心度,东成和富格都不错,同心度都在可接受范围,看不出明显的晃动。杰弗利最差,用最短的批头扭个螺丝机身都一扭一扭的,实在是对不起那细致的做工和顺滑的声音。我相信我的这台或许是个例。要不是同心度太差我都舍不得推掉了,即使有了东成。富格的同心度很好,真的很好,但是其他方面比较差,所以最后也退掉了。现在就剩下一个东成了。

最后说一下售后,东成是在京东自营买的,售后应该不用担心,而且还有5.5元延保两年的服务,赞。其他两个今天都退货了,杰弗利一般退货流程,需要客服操作才通过。富格最迅速,一提交退货申请,立马通过,应该是自动的。而且我中午刚发走快递填写完发货信息,不到半小时居然都通过了,退款成功了。这退款速度也是无敌了!

楼主:
以前好多人都是98元抢的,以后还会有这价格吗?
东成和杂牌电钻的参数对比,东成的12V参数和杂牌的18V参数差不多。。。

网友A:
不带主轴锁,慢充,天蓬电池10C的不错,力量续航都可以

网友B:
拧个螺丝就别买东城了,太浪费了,东城打墙合算,拧螺丝不用太高同心度,杂牌的就行

网友C:
正常价格多少呀,也想入个东成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个螺丝就别买东城了,太浪费了,东城打墙合算,拧螺丝不用太高同心度,杂牌的就行 ...

嗯,一年也用不了几回,我收到的杂牌的看起来还行,就是同心度很差,拧个螺丝机身都一扭一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主轴锁,慢充,天蓬电池10C的不错,力量续航都可以

纯粹家用买来玩的。。。

楼主:
京东快递也太慢了吧,5号凌晨下单,9号才到,不是一直说京东快递天下无敌的吗?
更正,为京东正名:京东订单页面写着9号24时前到。实际上今天上午就到了,今天是6号,5号凌晨下的单。这速度绝对杠杠的,秒杀顺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一年也用不了几回,我收到的杂牌的看起来还行,就是同心度很差,拧个螺丝机身都一扭一扭的。。。 ...

你买的是哪个杂牌电钻?前段时间19的富格同心度都很不错啊

网友E:
说到电钻,够我蛋疼不?以前那种虾牌的被我改了电池,换了电机。。。。换了3个松下还是LG的动力电池,10块一个的,电机换了马奇步的,就是博世那种电机。够蛋疼吧。。。。。一个电机现在淘宝都卖50-7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是哪个杂牌电钻?前段时间19的富格同心度都很不错啊

杰弗里,号称德国的,不到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到电钻,够我蛋疼不?以前那种虾牌的被我改了电池,换了电机。。。。换了3个松下还是LG的动力电池,10块 ...

改完了发现变速箱不行,换!换完了发现外壳太差,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价格多少呀,也想入个东成的玩玩.

正常标价198,现在套宝还有一家优惠后卖148。。。

网友:
这货带冲击么,厂里用的博世12V电起子是真有劲,还带冲击,拧轻钢螺丝太省劲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杰弗里,号称德国的,不到30元

同心度是要看运气的,我以前买的两个哲登有一个同心度超好,装30厘米长的批头也几乎没一点晃动,另一个哲登就差了不少。还有19元的富格也画圈圈。上个月买的那个双速捷弗利发货近20天了现在还没收到。。。

网友:
这个价格还可以,值得拥有

楼主:
京东自营的应该比套宝的买着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完了发现变速箱不行,换!换完了发现外壳太差,换!!

变速箱确实不行,材料和齿轮很差,齿轮的孔径比那个柱子还大,间隙太大了。。。。。改着改着 价格赶上牧田 博世那些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的应该比套宝的买着放心。。

东成的这钻无假货,生产批号中有生产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心度是要看运气的,我以前买的两个哲登有一个同心度超好,装30厘米长的批头也几乎没一点晃动,另一个哲 ...

富格的品控在杂牌里感觉算好的,我陆续买了三把,二把单一把双,一把单速年前,一把年后买的,年前是绿色的,年后黑色,两把单速还是有些区别,绿色的力大,转速稍低,同心度也还行,黑色的力小一些,转速稍高一点,同心度更好,主轴不窜不晃动,用来拧螺丝很好,电池感觉年后的更耐用些。你看看是不是电钻夹头没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