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扳手东成和博世的电池区别大吗?我们做高速公路波形护栏安装施工

楼主(2020-03-05):
电动扳手东成和博世的电池区别大吗?我们做高速公路波形护栏安装施工打螺丝很费电,一早上三块电池都不够用,实在耽误事的很,博世的充电扳手太贵了,比国产贵三五倍,若是耐用性区别不是太大买的话确实不划算,烦请用过一千多块的博世充电扳手的朋友给些建议吧,护栏李队长诚挚感谢13838025920

网友:
您这情况建议买个发电机,用220VAC的,干重货电池是内伤啊!

网友:
可以看看大有就是电池贵些机器便宜,电池4.0的大有比4.0东城耐用。

网友:
我见过修车的直接接12V电瓶的,就是笨重了点!这个比任何手电钻电池都耐用!

网友:
这类赚大钱的工程,直接往贵了买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都做高速公路的分部分项工程了,建议工具买好一点的。

网友:
赚大钱,买好的

网友:
东成有6.6a大电池

网友:
买东城的性价比高,有名的皮试

网友:
还是东成吧,因为功耗在那,没法,大量就好了。

网友:
这种赚钱的工具买贵的就对了,反正不差钱,千万别到时掉链子

网友:
越大越重,越贵越好,发电机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只是拧一些小螺丝东成博士都是好工具

网友:
东城还不错,很多工地标配。拆解电池电机都是进口或者少许国产一线牌子。博士电机电池也是这样的用料

网友:
东成吧,有6ah电池包,多买几块

网友:
自己组个电池组最靠谱,你这种场合最重要的就是电池,其它都是次要的。

网友:
车都开上去了,直接发电机打,很快的

网友:
工具都是遗失掉的,或者进水摔坏。

博世电池好像只保半年,可以理解为高强度下寿命就半年,一块电池大几百元所以自己掂量,你们工程量这么大核算下成本再做选择。

网友:
自己组电池。。

网友:
工具够用了,备个大电池组降压直冲。电池轮着用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买个比亚迪的电动车,自带220V 外放,多买几块电池,多配几个充电器,不停的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