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Arduino能用的stm32红外库

楼主(2020-03-05):
RT
最近在用Arduino给stm32编程,其中需要用到红外接收,但是貌似没有合适的红外库。在网上找打1个号称是stm32Arduino的红外库,实际上完全没法用。
求Arduino能用的stm32红外库

网友:
朋友,提个别的思路,stm32直接用keil编程,找原子或者野火例程   随随便便就能找到个红外解码的程序一改就OK了

网友A:
以前,在基于maple内核的stm32 arduino上有个移植红外库我用过,但在基于hal的stm arduino还没有看到官方的和其他的移植代码,主要是组合使用 hardwareTimer库和接受中断,抽空我弄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基于maple内核的stm32 arduino上有个移植红外库我用过,但在基于hal的stm arduino还没有看到官方的 ...

先感谢大神。
我找到了个老外基于HAL的红外库:https://github.com/ehkom/IRremote_STM32
但是这个库很久没维护了,而且本身也不完整,昨天折腾了1个通宵各种报错。

还有个用于STM32F4的红外库,貌似也有些问题:https://github.com/MatejGomboc/IRremote-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KiLLAAA/Arduino-IRremote

这个库早就有了,这个只支持AVR的,并不支持STM32,说明里写的很清楚了,我也早就试过了

网友C:
stm32就不建议用Arduino了,直接用HAL库吧。关于红外,可以用两种方法实现,1是定时器+外部中断,2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推荐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就不建议用Arduino了,直接用HAL库吧。关于红外,可以用两种方法实现,1是定时器+外部中断,2使用定时 ...

关键是作为小白我搞不定hal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作为小白我搞不定hal啊

HAL是库函数形式,比寄存器简单多了,看看例程就会了,推荐你搜索下“微雪电子”它家开发板的例程都是整理自官方历程,都配有完整的工程文件,看看就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