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厂家设计锂电池串连充电?

楼主(2020-03-05):
某扫地机器人的电源

某应急灯的电源

这种设计我感觉就是设计缺陷,不一定哪次充电就把电池充坏了。

楼主:
第一个图片里的扫地机器人电源,我给换了一块,内阻不一样,很快就把新电池充过压了。

网友A:
不是想串联充电,而是使用中需要高电压,只能串联使用,那充电自然也只能串联充电了

网友:
保护板工作正常的话,过充保护是任意一节满电就停充,过放保护是任意一节没电就保护,串联的电池会筛选出电压一致,容量一致,内阻一致的进行组装,但仍不可避免差异的存在,但能保证在一定的循环次数内,差异所造成的累计偏差在设计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想串联充电,而是使用中需要高电压,只能串联使用,那充电自然也只能串联充电了 ...

那为什么厂家不设计一个平衡充电呢,增加这样一块线路又不是太复杂。

网友:
成本问题,而且不坏怎么换新的

网友:
动动脑子就知道了啊,成本啊,成本高了,售价就高了,销量腰斩好几次,这不是自杀行为吗?
消费者大多数是不识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厂家不设计一个平衡充电呢,增加这样一块线路又不是太复杂。

笔记本电池也是串联充电吧

网友:
没有给你沙子不错了

网友(2020-10-17):
同样的充电或者放电功率,高电压比低电压效率要高些。
至于为什么3.7升5效率那么高,那是因为这个应用的实在太多了,提升效率被挖掘到极致了,就像18650电池的能量密度就是比其他(21700除外)圆柱形电池要高那样。

网友B:
不提供平衡主要是成本问题,或许你觉得就几块钱的事情。但是厂家的出厂价跟零售价不是一个概念,零售价几块钱真的显不出什么,但是出厂价控制起来往往都到分那一级,能压缩一点是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厂家不设计一个平衡充电呢,增加这样一块线路又不是太复杂。

不全是成本問題, 而是根本不需要平衡充
平衡充其實是個誤區, 是奸商炒作起來的概念, 說穿了是因為電池不行才需要平衡充! 之前我專門發過帖子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看看市面上, 只有航模等對電池要求極高的產品上才使用了平衡充, 其他的成品根本看不到
另外平衡充也不是萬無一失,弊端也很多,譬如說如何做到每串電池截止電壓都完全一致? 就算是最牛逼的芯片1879也很難做到每串截止電壓都是4.2000V吧? TP4056就更不用我說了, 本來好好的電池都能給你減壽.....
所以千萬別受奸商誤導迷信平衡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提供平衡主要是成本问题,或许你觉得就几块钱的事情。但是厂家的出厂价跟零售价不是一个概念,零售价几块 ...

全部串联锂电都都必须平衡,不带的就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全是成本問題, 而是根本不需要平衡充
平衡充其實是個誤區, 是奸商炒作起來的概念, 說穿了是因為電池不 ...

你不要乱说,所有锂电只要串联必须有平衡电路。没有任何一个串联锂电的商品不是自带平衡的(不一定要平衡充电器)。
即使数码相机8.4V锂电里面保护板自平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不要乱说,所有锂电只要串联必须平衡冲。没有任何一个串联锂电的商品不是自带平衡充的。
即使数码相机8 ...

那是你没见过,带充电控制不带平衡的多的是,我有好几个电池都是电池电压偏差大。电动刚买来的时候工作嗷嗷的,过段时间3V多的 4V多的,电池差1V根本没法用,用十来分钟歇菜了。
最后改的平衡充,直接用艾斯特平衡充充电才行。
---------------------------------------------
不要说那些高端玩意,数码相机必然带平衡充,你怎么不说人家充电器还带电池养护呢?

正规大牌产品售价在那里。很多国产电动工具带的电池即使不带平衡充都很抗用,因为人家电芯选的都是大牌。

你用过杂牌的吗?牧田跟牧田款能一样吗?我手里几个牧田款里面就没有平衡,充电器十来块钱的21V,你指望人家这个那个都带着,价钱摆哪里。
一分钱一分货吧。好东西是好东西,成本也高。见过把调速器设计在电池里的工具没,一节电池2000块。真心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全是成本問題, 而是根本不需要平衡充
平衡充其實是個誤區, 是奸商炒作起來的概念, 說穿了是因為電池不 ...

不懂就不要误导别人,另外麻烦你不要用繁体字显得你很异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没见过,带充电控制不带平衡的多的是,我有好几个电池都是电池电压偏差大。电动刚买来的时候工作嗷 ...

那你弄个不带的正规产品给大家见识见识。。

牧田电池里如果没有平衡,那几乎就是一次性产品,几十次就不平衡没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弄个不带的正规产品给大家见识见识。。

牧田电池里如果没有平衡,那几乎就是一次性产品,几十次就不 ...

那你还是没听懂呀。牧田款能正规个毛钱。现在百十块钱的无刷扳手你问问有几个带平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全是成本問題, 而是根本不需要平衡充
平衡充其實是個誤區, 是奸商炒作起來的概念, 說穿了是因為電池不 ...

啧啧,能一本正经的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