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sony的ub10b电源翻车了

楼主(2020-03-05):
拆个sony的ub10b电源翻车了

网友A:
简单啊   漆包线刮一点铜皮重新焊上就可以了,到时变压器用AB胶粘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翻车不翻车的吧,救活了也就是做个led小夜灯的命

网友B:
把接线柱上点502,塞回原来的孔中,然后把原来对应的漆包线再焊到接线柱上即可。只要漆包线没断,效果是一样的。话说,楼主你不用电烙铁、也不用吸锡器,强行用螺丝刀撬变压器做甚?

网友:
这玩意直接进垃圾桶吧

网友:
我的索尼黑卡原装的电源就是这个,真的,这东西还只能充相机或者其他小电流的设备,
拿它充手机,充一次就坏了,为此我还去售后去换了个回来....

这种电源拆的话不能撬或者砸的,很容易搞坏,台钳去挤压外壳超声波焊接的地方能完整的打开。

网友:
如果线圈没坏的话应该可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接线柱上点502,塞回原来的孔中,然后把原来对应的漆包线再焊到接线柱上即可。只要漆包线没断,效果是一 ...

拆下来就是掉了的,不充电所以拆了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   漆包线刮一点铜皮重新焊上就可以了,到时变压器用AB胶粘好就可以了 ...

5个脚断了,漆包线太短焊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