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问点问题 h61电容

楼主(2020-03-05):
问点问题 h61电容
昨天折腾h61,原装g620装上没核显,进bios几分钟就关机,发现显卡槽上面的一颗电容被撞歪了,大概就是有一支脚被拔出的样子,按回后运行几十分没没停,这样也行?这样电容有问题没?今天不能开机了
昨天换1610想测试核显?风扇不断的停了又转,是bios问题?要更新bios?

网友A:
风扇转停转停一般都是内存没插好

网友B:
看样子是要刷bios。
不插内存,cpu风扇照样转。
明显cpu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停转停一般都是内存没插好

内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要刷bios。
不插内存,cpu风扇照样转。
明显cpu不支持。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现在是主板不能启动了,是不是那颗电容的原因?
按回去后运行了几十分钟,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现在是主板不能启动了,是不是那颗电容的原因?
按回去后运行了几十分钟,没出问题。 ...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刷BIOS吧,我遇到过。

楼主:
再问下,那个电解电容是6.3v820u的,可以用固态2.5v820u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BIOS吧,我遇到过。

嗯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下,那个电解电容是6.3v820u的,可以用固态2.5v820u换不?

明显不行啦,耐压6.3V跟2.5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不行啦,耐压6.3V跟2.5差太多。

不是说3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说3倍吗?

什么3倍?
低换高可以,高换低还是算了,尽量相同免的放鞭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3倍?
低换高可以,高换低还是算了,尽量相同免的放鞭炮。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