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4bit MLC!Samsung 860QVO 1TB SATA SSD 模拟的SLC Cache大小及真实速度

楼主(2020-03-05):
4bit MLC!Samsung 860QVO 1TB SATA SSD 模拟的SLC Cache大小及真实速度

在三星的世界,除了SLC以外,全都是Multi Level Cell,

所以QLC是4bit MLC也没毛病...

1TB版本的官方寿命是360TBW

由上图可见,写完大约40GB(模拟出来的)SLC Cache 后,QLC直写速度约75MB/s!

网友:
全盘连续写入不及高端优盘,当仓库还要担心丢数据,要这么大容量干嘛?标称写入才360PE,估计留部分写入PE用来盘活数据了。

网友A:
最近总想买个2TB M2硬盘做U盘用,所以我看到了英特尔的660P,搜到关键词掉速,OK,写入到一定量的容量后,SLC缓存用完,就成了80M了,QLC就这毛病,顺序读写还不如个机械,当然随机读写还是固态的速度。所以我买了海康威视C2000PRO好赖是个TLC的,就是掉速了也有230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总想买个2TB M2硬盘做U盘用,所以我看到了英特尔的660P,搜到关键词掉速,OK,写入到一定量的容量后,S ...

其实TLC或QLC,不太适合做PSSD。
因为,如果不启用SLC cache,直写的速度会让人捉急;
如果启用了slc cache,在cache用完之前,速度是挺快,用完之后,如果没有给PSSD充分的时间回收slc cache,下次在数据写入时,速度会让人抓狂。除非把PSSD长时间插在电脑上,给够它回收slc cacher的时间。但,考完文件,谁会把U盘一直插着呢?

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PSSD不经常用,放几个周或几个月,数据可能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TLC或QLC,不太适合做PSSD。
因为,如果不启用SLC cache,直写的速度会让人捉急;
如果启用了slc cac ...

真的假的?盘里的数据怎么会丢呢?我又不当仓库,临时中转一下,顺序读写,你可知道1T在机械硬盘用满了,速度会掉到70M,1t文件要3小时才能搞定,用了固态最多20分钟,省下来的时间干啥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盘里的数据怎么会丢呢?我又不当仓库,临时中转一下,顺序读写,你可知道1T在机械硬盘用满了, ...

TLC或QLC颗粒漏电率高,漏电厉害了,数据就存不住了。
临时中转没问题的,当仓库最好选用MLC。或者用TLCQLC,勤通电也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LC或QLC颗粒漏电率高,漏电厉害了,数据就存不住了。
临时中转没问题的,当仓库最好选用MLC。或者用TLCQ ...

2T就是中转啊,睡觉时候机械往固态里写,慢点没事,一觉醒来,拿着固态带出去,给人家考完,东西就清空了。长时间存放都是在机械硬盘的,就是给人家固态对拷时候,USB满速不香吗,多省时间,我装系统的盘都是32G的SLC闪存的。真香,稳的一笔。MLC贵啊,现在多难找个MLC的2T固态,就算有,还是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T就是中转啊,睡觉时候机械往固态里写,慢点没事,一觉醒来,拿着固态带出去,给人家考完,东西就清空了 ...

嗯。你这使用方式没问题。
其实U盘就是适合做文件中转用。

已经遇到过不只一个人,拿大容量的U盘当数据仓库,存着存着,U盘读不出来了,数据没了,哭了。

做数据仓库,用机械盘才是最稳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你这使用方式没问题。
其实U盘就是适合做文件中转用。

买1TB以上的就没问题,掉速也有800M

网友:
QLC不能用,INTEL都用奥腾加速

网友:
三星还不如英特尔。韩国人眼光浅短。

网友:
速度不错了,我用N18颗粒速度才25M,这个算是低端的TLC速度了,就是不知道炸颗粒的速度怎么样,QLC N18颗粒全盘写入一次就产生大量坏块

网友:
辣鸡硬盘 毁你数据。。。。大姐姐不好下啊

网友:
容量足够用的,喜欢,值得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你这使用方式没问题。
其实U盘就是适合做文件中转用。

对于TLC SSD存数据的,擦写不厉害的盘应该问题不大,擦写厉害的盘还要看主控和固件能不能后台及时找出快翻转的数据来做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C或QLC颗粒漏电率高,漏电厉害了,数据就存不住了。
临时中转没问题的,当仓库最好选用MLC。或者用TLCQ ...

我几个固态(三星intel),也有长时间不通电的(几个月总有的),从未遇到丢数据的。
所以网上说的固态丢数据,我个人不太认可。。。

网友:
这就是丧星病狂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用的。写入速度不是关键。
关键是读取速度。
移动硬盘90%是读取。
QLC漏电问题不是很清楚。
不过能上市产品问题应该不大。
服务器SSD那种数据只能保存一周的也不是很大企业再用。
适合的场景就可以。

网友:
TLC的容量够大速度还是可以的。一般建议买1TB以上的容量。就是质保的寿命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