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交作业》:帮网友坏固态改U盘,颗粒NW853

楼主(2020-03-05):
直入主题。
镁光275G的盘,挺奇葩的容量。

到手插电脑试了下,不认盘,直接拆吧。

马牌主控,88SS1074,镁光缓存。缓存的封装,不像是16位的,可能是8位的。

两颗nw853,3ce,144G B0KB颗粒,适合上3281。

风枪370度吹下来

清理一下残锡,镀上一层低温锡。

擦干净,上3268测试架先看看颗粒是不是正常。

识别没问题,pretest看看坏块多少

坏块不算太多,能产出130多G。

下面就是焊接了,过程略,上的3281.
量产出来跑个分

跑了个全盘读写,平均写51读240,速度还不错。

3ce的颗粒,不知道有没有坛友贴58xt,如果上公板58xt板子,
双贴或3贴怎样跳线能开出来,有研究过的欢迎留言。

网友A:
等疫情过了  帮我也改个U盘  可好?   费用你说了算。

网友B:
这种形状的缓存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疫情过了  帮我也改个U盘  可好?   费用你说了算。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形状的缓存是32位的

哈哈,好吧,真没见过。板子网友如果不要了,我拆下来看看。

网友C:
请教三星840EVO 128g 的TLC用什么主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三星840EVO 128g 的TLC用什么主控好?

SM2258H

网友D:
老板能把江波龙白片做成U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能把江波龙白片做成U盘么

能啊

网友:
这片片之前上过3281,跑3圈就掉盘了。。。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锅,换到58XT上就一切正常

网友E:
贴2258XT是可以的,ce分布是ch0的ce0,2,ch1的ce0,开出来120G或者手动指定128G,有三分之一的开心模式,开心过后写会掉到30以下,甚至掉到个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2258XT是可以的,ce分布是ch0的ce0,2,ch1的ce0,开出来120G或者手动指定128G,有三分之一的开心模式, ...

双贴怎么跳线有没有研究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贴怎么跳线有没有研究过?

跳线和2246的原理一样,不管贴几个颗粒,要么全贴单数,要么全贴双数。但是2258的ce电阻编号比较乱,没有统一标准,具体怎么跳要自己试

网友F:
nw838和 nw837 有救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nw838和 nw837 有救吗

很常见啊,都是B0KB

2258XT系列IM3D可以开

或者IS917,或者6081

SM328x系列

楼主:
楼上正解,贴58xt,做个128G固态也是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常见啊,都是B0KB

2258XT系列IM3D可以开

我有个坏固态 两片nw838 两片nw837
想用来做固态 和U盘

网友:
838 单颗 3CE 144G,

837 单颗2CE 92G,

838单贴58XT 58H还好,双贴一直不成功,各种开不过

B0kb的3CE骚的一批,3281随机掉盘,我都直接单贴2258,  虽说会掉速  只要不一直写就行,二奶机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4贴 双贴都可以,就是不能贴反(上次贴反了,想了2天,才发现贴反了)

网友:
能人!长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