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神们,帮看看这种松下冲击批是多大扭力的?CIDS-120AW

楼主(2020-03-05):
大神们,帮看看这种冲击批是多大扭力的!
wechat_upload15833897265e609c1edf19b

网友A:
这种都是100~~~120左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100~~~120左右 。

谢谢回复,100上螺丝够用了

网友B:
这是松下的吗!

网友C:
老站以前就见过  不是松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站以前就见过  不是松下的

看不清了,电池是用松下的,里面全新没有用过,几十块钱用着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松下的吗!

用松下12v电池,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松下的吗!

没有电池壳,就这样用吧,一个旧电池壳要三十多块钱,不买了二手电动工具,电池就是大坑,我这个想用别的就拿下来用,12v通用款!
wechat_upload15834780685e61f534e3c78

网友(2021-02-27):
引用 楼主:
看不清了,电池是用松下的,里面全新没有用过,几十块钱用着玩呗

可以用松下电池吗?小弟最近搞了个120bw,好像是日本新光制作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