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心,终于救活闪存焊盘扯烂完的TL-WR841N v8路由器(附闪存走线图)

楼主(2020-03-05):
前几年拆了原机的2M闪存,焊了个闪存插座,换了个4M的闪存,编辑器刷了DD玩了一阵子。前些天翻出来刷别的固件玩,拔闪存插针时,没想到跟母座粘合得太紧(之前加的酒精松香液没清洗干净!),一用力,完了:闪存焊盘扯得稀烂。

先是用免刮的细漆包线尝试飞线,结果飞线太多、线太软,反反复复地焊接下,这条线刚飞好那条线又折断了。重新换用0.2的粗点的漆包线来飞,坚固度倒是有了,但随着焊盘烂掉的范围扩大,后来只能在过孔和印刷线上飞,难度太大一度想放弃了。最后还是不甘心,采用了粗细漆包线结合,每焊好一根飞线都反复检查通路和是否与临近短路。还查阅了大量这块板子的PCB图片,终于把飞线全部飞好、试机成功!

这是刚刚扯脱闪存焊盘时的情况,后来掉焊盘的范围扩大到周边的6颗电阻和1个电容焊盘几乎全部搞烂!

闪存焊盘放大看看。

前几次的飞线始终不成功,主要是第5脚的走线太细,焊接不牢。

反复折腾下,掉焊盘范围扩大。不甘心,全部重新清盘,先用细线飞在PCB过孔和印刷线上。

补上周边的电阻,除R24是20欧外,其他几个都是10K的。其中两个我用了11K的,一样好用。

最后再从闪存座上飞粗线到板子上,细线缠绕在粗线上焊牢。

成功救活,又可以随便刷各种固件了!

卡片机虽然清晰得多,但微距效果不行。

打胶固定好飞线,下次再把原机的16M内存给换掉,哈哈哈!

核心图示来了!我就在1脚和5、6脚的走线上吃了大亏!本以为全部点位都飞好了,结果1脚只接了R217、却没有连通印刷信号线。反复折腾下,终于把这个走线解决后,却想当然地以为第5、6脚就只是串了两颗10K电阻,就把电阻简单搭焊后却死活不开机、灯全亮,为此也折腾得几乎放弃。最后终于发现了R92和R89串联点之间还有一个过孔!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电阻焊到6脚下上,另一端接通过孔,这才终于成功!

备注:R25本来就是空的,它的焊盘左边与R24并联,右边焊盘是接地的。C60(约60nF)施工时弄丢了,最后我就没有接,还是没啥影响。
图中红色线条表示PCB印刷线路;黄色虚线表示过孔的连线。

网友A:
这路由器现在才1、20块钱吧。。。性能已经不够用了

网友:
这个线建议拿不干胶标记下线序,不然母座的线不小心拔断,估计有点难处理

网友:
膜拜一下大佬,要是我的话肯定就扔掉了,好的我挂闲鱼上才挂个5块钱,。

网友:
那种插拔座最坑了。。

网友:
再搞坏直接扔

网友:
捡的都比这个好,不过支持折腾。

网友:
这也太能玩了——高手,我看着头痛

网友B:
飞的 太长了,容易出问题
不是有两个脚好的吗,焊上,再飞就短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器现在才1、20块钱吧。。。性能已经不够用了

刷个DD无线中继,300M的无线还是有吸引力的。无需网线,随便找个220V插座接上就是无线中继转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 太长了,容易出问题
不是有两个脚好的吗,焊上,再飞就短多了

原焊盘位置再焊上母座的话,操作空间更小,再要飞线就更难了

网友:
这功夫跟细心还是非常了得了

网友:
为什么不贴在那然后近距离根据原厂路径飞线

网友:
还真是挺麻烦的。
其实在最初时,就直接换成8M或16M的闪存,刷好BREED后,随便刷固件。用插座的意义并不大。

网友:
太有毅力了,我还焊坏了一个,准备丢了,看到你这样折腾,我觉得还有救

网友:
自从玩儿路由  没掉过焊盘,

网友:
我一个886硬改失败顺便丢掉,就是好也不好用了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双频的路由了,这个机器太老该淘汰了

网友:
这个折腾好!自我隔离不寂寞,还给大家带来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