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佳能Canon MP288打印一体机卡纸,错误码E03

楼主(2020-03-05):
一台佳能Canon MP288打印一体机无法进纸,只进去2厘米左右就卡纸,无法打印复印,显示错误码E03。

此机正面图:

此机背面图:

找个文件夹剪一段稍硬的塑料片,插入进纸机构,试图把卡纸的东西顶出来,但里面给人掉了好几个螺丝,顶不动,只能拆机。

这是反向顶,很难顶的动。图上画圈的地方应是使用人自装的连供墨水管子的定位夹。

开拆:

第一步,直接把扫描盖拔出。

第二步,把左边板拆出,好像是除了一个螺丝外,其它全是卡子。

第三步,拆后盖板,此处2个螺丝

拆时要用力向上竖直提,才能脱开3个扣

第四步,拆右面的操作面板外盖,此处全是卡口,用一字螺丝刀撬。

第五步,拆右面的操作面板的4个螺丝,然后撬开卡子,取下操作面板。

取下操作面板时,要记得把手捏处的排线拔出(装回时兰面向下)。

这是取下操作面板后的样子。

第六步,拆扫描仪玻璃板台,拆前,先把箭头处所指与扫描仪玻璃板台相连的2处排线拔下,上面的排线装回时兰面向下(有磁环的那根),下面的排线装回时兰面向上。

箭头所指的是一个套在排线上的磁环,要向上推出,并小心揭开与盖边的固定的双面胶,抽出排线,才能拆扫描仪玻璃板台。

把蓝色支杆向里推到底,然后就可掰出支杆。接着就可提出扫描仪玻璃板台。

第七步:拆下中层板的4个螺丝,然后拆出中层板。

然后看下主板全貌。

无中板后的全貌。

第八步:维修:

看下反面的进纸机构,箭头所指的是进纸传感器和纸位传感器,有小纸屑或异物遮挡时要清理,否则进纸不正常。
右边箭头下中间的大灰轮子是搓纸轮,是易损件,橡胶皮要常换,不然进不了纸。
淘宝上几元一个,按理说辛苦拆成这样,最好是换了搓纸轮,但现在疫情严重快递太慢,且机主已买了激光一体机兄弟2730(和富士施乐M235DW同一机型,代工的),此机不会常用了,就不换了。

侧面看下进纸机构,用一打印纸(最好是软硬适中的名片那么宽长点的塑料片),一手转动齿轮,一手塞纸,正向反向进纸,反复拉动,清理异物或清理压轮上的灰尘或打滑的油渍。

这是拆机过程中从机子中掏出的4个螺丝,机主说是可能是她之前拆连供掉的螺丝。

第九步,检验一下是否可正常进纸打印了:

试机前,先把操作面板的小孔用纸给堵满,因为此处有一个检测盖板是否合上的开关,不顶住不能正常打印。

堵的反面的样子:

连好之前拆下的3个排线,放一本书在玻璃台上,按下彩色复印件,可以正常进纸打印了,由于没墨了,效果惨不忍睹。

第十步,修好了,装机。结果装好了,多出一个螺丝,可能是左边板那的,算了不装了。开机又出现P2错误代码,晕,又拆开右边板,把排线重插牢(可能安装时压到排线拉扯松了,检测不到扫描小车归位),再装回,完全OK了,可正常打印了。

网友A:
我有一台兄弟2240D打印机,没用几次,放了一年多,先是电晕丝断了,修好后放置一年多,结果每次打印都带纸,只好一张张的手动放纸~

网友:
不错的技术,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兄弟2240D打印机,没用几次,放了一年多,先是电晕丝断了,修好后放置一年多,结果每次打印都带纸 ...

兄弟一体在家没有用,后来不好用。10元处理了

网友C:
没换就对了,时间久了不用搓纸轮一样有可能失效,还有这打印效果确定是没墨不是喷头堵了么,这拆修真的很精细,可以当教科书给学徒看了,至于那几颗螺丝,从你维修经验来看会是连供上的么?我感觉不像啊,不过问题解决了客户说啥是啥吧,无伤大雅还混个他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换就对了,时间久了不用搓纸轮一样有可能失效,还有这打印效果确定是没墨不是喷头堵了么,这拆修真的很精 ...

不卡纸后,打印前会出现E16错误码,是没墨水的报警。用长按停止键5秒的方法强制忽略墨水的报警后打印出来的效果,所以应不是喷头堵的原因。

那4个螺丝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机子是我单位一同事家的,她这么说的。
拆时我办公室另一同事笑谈:可能是那同事家小孩不想看到打印出来的网课作业,估计撒了把螺丝堵住进纸机构,没想到会马上另买了台激光一体机,而且这个喷墨一体机也被修好了,一定觉得人生很灰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卡纸后,打印前会出现E16错误码,是没墨水的报警。用长按停止键5秒的方法强制忽略墨水的报警后打印出来 ...

这个剧情让我想起了但年拾金不昧那几个孩子,被赠送了好几套题作为表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一体在家没有用,后来不好用。10元处理了

兄弟的机器做来做去都做不好的,唯一优点就是采购便宜,特点是耗材实际使用成本高,市场定位就在这里。适合一些只图购买成本低的客户。做办公设备行业的都不愿意去维护商用环境的兄弟打印设备的,说法是绝对没钱挣,老是要你上门修还修不好;接这种维护单就是跟自己钱包过不去。
如果是租赁这种垃圾机器给办公室用户,顾客满意度低客人也丢了。
朋友是做办公打印的,清一色的惠普老爷激光打印机,一个机器配5-6个一体化打印鼓,往死里打
10年300元买了台惠普激光带双面二手A4打印机,到手的时候是5W张印量,到现在我自己打了1W5印量(中间加了4次粉,换了一个鼓,换了一个搓纸轮)。朋友说这机器年轻着呢,他的同型号机器一个月3W印量。

网友:
那个机主估计对这个也不太懂吧,连供哪儿需要用的上螺丝呢

网友:
墨盒比机器贵系列

网友:
这些打印机一体机什么的,我觉得属于比较难修的东西。
经常会弄到满手都是颜色。。。还修不好。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好一台佳能2780打印机。也是E03报警。不过我就换了进纸传感器解决

网友:
打印机维修真的不想搞,弄到满手都是墨水,还不好洗。又难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兄弟2240D打印机,没用几次,放了一年多,先是电晕丝断了,修好后放置一年多,结果每次打印都带纸 ...

可能是分纸起或进纸继电器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分纸起或进纸继电器故障

太难拆了,简直没法下手

网友:
非常好的全程拆解配图!!!现在就是用的288机连供,使用6年了,也还是经用。不过没有点动手能力的最好不要选择连供,动不动错误代码xxx的冒一个,原装墨盒太贵,兼容的时间耐用凭运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太难拆了,简直没法下手

在后面可以把进纸器拆下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后面可以把进纸器拆下来不难

哦,后面那个是好拆,不过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可能不是它的问题。唉

网友:
我有修过一台惠普1020PLUS打印机,我换了个小零件也变好了,也不卡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的机器做来做去都做不好的,唯一优点就是采购便宜,特点是耗材实际使用成本高,市场定位就在这里。适 ...

想问下是什么型号 怎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