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360mesh拆机,子母装和双母装 转贴

楼主(2020-03-05):
收到货已经晚上了,没有良好 的光线拍照拆机,所先把子母装和双母装开箱开机,浅浅地测试了一下漫游效果,今天白天才进行了拆机,这篇错字必定也会较多的,错别字是acwifi的原创标识。子母装和双母装我都下单了买了回来,所以我收到了2只赠品音箱。哈哈,我只是为了音箱而来的。听说只有100只音箱赠品。360也太小气,你让后面没音箱的朋友怎么去乐意下单,同样是有预约的。不公平嘛!来个合照:
双母套装的不用拆了,因为子母套装里的母就是双母中的母,所以我只拆开子母装中的母路由和子路由就行。两个套装的差价只是50元,我之前说过,要买就要买双母的,子母装不值得买。主要有四个原因,后面慢慢会说到,价差是第一个原因。
我想,没有人会喜欢这种包装的色调吧,特别是男人。
都打开包装,看见子母套装里的子路由身高明显矮一些,拿在手上感觉重量也明显轻一些。
配件都取出来,各有2个电源和一根扁平的网线。
电源都是12V/1A,我以为会是1.5A的。
说明书与网线:
套装在出厂前已经做了mesh组网配对,只需选择一台母路由设置好上网,能上网了,再打开另一台的电源,开机后就自动配对上了,不需要自己去操作,这点不错,套装里两台路由MAC地址是连码的。如果把2个套装组网,就要对恢复出厂设置后再根据说明书里的操作配对组网。
看后面的网口,你就会明白第二个不买子母装的原因是什么了。
子路由器只有一个网口,只有一个网口,只有一个网口,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就是如果你用了有线回程插了这唯一的网口,子路由就没有网口让其它设备插了,例如电脑、电视、NAS。。。。要么你先接交换机再接子路由。

拆的是下面2个,双母装就放回包装盒子里了,不知何时做个详细评测。(母路由器的型号是360M5,子路由器的型号是360M50,均是360全屋路由天穹系列。)
先拆母路由吧,拆开很容易,底部三个脚垫有三颗螺丝,取出后,电路板就可以滑出来。说真的,360mesh的外观设计真像dlink的covr2202,而打开360mesh的包装的那股塑料味道真像斐讯K3的那块海绵包装,有点臭味,360mesh的外壳有点像orbi的类肤质,我担心2年后,外壳会不会变得粘乎乎的。
主体构结和外壳:
内置四根PCB天线,2根2.4G,2根5G。长一些的是2.4G,短一些的是5G,这设计又有点像Velop。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没有屏蔽罩,芯片上方并没有散热器,主板显得比较简陋,包括有人说是缩水了的网变。
想办法 把主板抽出来吧,但是2.4G馈线焊接在主板上的,最讨厌这种设计,拆主板都要小心翼翼。还要分离底座。
取出来主板了,先量一下尺寸。尺寸没什么用呀,没人拆出来放进弱电箱来用吧?
主板背面有一大片散热器,很有价量,不受磁,重量又不像是铝的。
取下散热片,主板背面没有芯片。
主板正面,可以明显看出有四路独立的功放。

CPU是IPQ4018,四核717MHz,可以集成2.4G和5G,2x2mimo,2.4G和5G均支持256-QAM,所以2.4G速率最高400Mbps,5G是高866Mbps,支持MU-MIMO。
CPU上方是一颗千兆交换机芯片,QCA8075。
有两颗芯片上丝印着“SKY85330”,型号是SKY85330-11,是一颗2.4G FEM芯片,集成了PA、LNA和收发开关。
还有两颗芯片上丝印着“5735”,型号是SKY85735-11,是一颗5G5G FEM芯片,集成了PA、LNA和收发开关。
SKY85330-11的参数如下:

Features
Integrated high-performance 2.4 GHz PA, LNA with bypass, and
T/R switch
Fully-matched input and output
LNA with integrated bypass mode
Integrated positive slope power detector
Transmit gain: 32 dB
Receive gain: 16 dB
Small QFN (16-pin, 2.5 x 2.5 mm) package

没有给出具体的放大功率参数。
SKY85735-11的参数如下:

Features
Integrated high-performance 5 GHz PA, LNA with bypass, and
SPDT
Fully matched input and output
Integrated, positive slope power detector
Transmit loopback mode
Transmit gain: 32 dB
Receive gain: 14 dB
Output power: +21 dBm, @3% (–30 dB) DEVM, MCS7, HT40
Output power: +20 dBm @ 1.8% (–35 dB) DEVM, MCS9, VHT80
Direct connection to battery with 5 V nominal supply voltage
Small MCM (12-pin, 2.0 x 2.0 x 0.6 mm) package

在256-QAM和80MHz频宽下,放大功率+20dBm=100mW。不算强!
内存型号是W632GU6NB-12,容量256MB。
闪存型号是W25Q256JVFQ,容量32MB。
缩水网络变压器?但有人说可以增加网线的传输距离达至150米。
至此,母路由器拆机完了。接着拆子路由M50。
结构是一样的:
子路由器的主板比母路由器的要短一截:
子路由拆件:
主板背面也有散热片,只是轻和薄,感觉母路由那片散热片是为了增重。
背面有芯片的,先看看是啥吧。上面有一颗闪存芯片,型号是W25Q128JVSQ,容量16MB。
下方有一颗千兆交换芯片,型号是AR8033,是Atheros公司的第4代10/100/1000Mbps速率以太网PHY芯片。
CPU是QCA9563,单核750Mhz主频,集成2.4G,支持3x3mimo,可以用于2x2mimo,不支持256-QAM,2x2mimo最高速率300Mbps。2.4G比母路由的速率低一些。CPU旁边是内存芯片,型号是W971GG6SB-25,容量128MB。比母路由器的内存少一半。CPU是QCA9563,是第三个原因。
5G无线芯片是QCA9886,支持2x2mimo,最高速率866Mbps,支持Mu-MIMO,如果有驱动支持。
然后嘛,整个射频电路并没有发现有独立的功放芯片,所以这是第四个不建议买子母套装的原因。

360mesh的母路由和子路由都拆完了。
现在简单说一下mesh组网后的漫游测试的效果吧。除了有APP可以设置,还有网页端可以设置,这点不错,还能设置无线信道和频宽,更能取消双频合一,让2.4G和5G设置不同的名称,这点设置选择权交给用户,是不错的。我一直强调mesh要好用就是要分频,因为并不能保证每次切换都是连的是5G,只有分频才能百分百做到5G连接。2.4G干扰多,速率低,高延时并不适合现今的高宽带时代。但取消双频合一之后,漫游效果很差。
子与母之间漫游有时失败,导致连着WIFI却无法访问互联网。不管从母走向子,还是从子走向母。测试的手机有小米note3和华为mate20和苹果6s,玩王者会卡着不动,因为没有网络,会460。不管是有线回程还是无线回程,一样的,同样,双母装也是有这个情况。如果用双频合一,就没有这些问题。
再者,它没有桥接模式或叫做AP模式,因为它要你使用它的防火墙系统,路由器一定是作为网关才能让这些“360家庭防火墙”功能生效,如果有桥接模式,它的所有功能会失效。从个人来看,不喜欢路由器里拥有过多的附加的“产品”。路由器就做好路由器的工作,稳定为先。
双频分开严重影响无缝漫游和自动切换的效果,加上没有桥接模式,即使母路由器套装跟velop AC2600相似的硬件配置,但系统上却相差很多。AI音箱是其次,其实我最想知道它能跟velop相差多少距离。这是我买这两套来拆机和浅测的原因之一,我并没有那么肤浅只为了赠品啦。哈哈!我希望国内的厂商能把路由器做得更好一些,不只是硬件,还有软件。
忘了补一刀,这也不用上屏蔽罩。。。。。。
在D点位置的测速,是母路由的测试,子路由我没有测。频段后面标的是信道,手机是小米4C。
固件版本号是V4.0.13.1429
我入坑,是为了让你们少踩坑!
从拆机来看,做工和用料都不算好。如果喜欢用双频合一的,建议买双母套装。有线回程就是直接连上网线就行了,WIFI会断开一会,之后重新连接上,挺简单的,说明书上没有说明有线回程的操作。不断有mesh产品出现,证明大家都看好了mesh的未来,一个路由器越来越难以做到全覆盖了,SRRC也越来越严格。(传统的无线中继解决不了自动切换WIFI和切换时会断线的问题。)

网友:
还是POE+AC好

网友:
感觉很高级的样子,多少大洋

楼主:
不清楚,转的,看到360出了个路由,好奇心犯了

楼主:
看网变的感觉和kk2t的网变套路一样,难道真的支持poe,不过应该不是非标的吧

楼主:
k2t的网变,多打了了个k

网友:
还以为是个音箱

网友(2024-05-16):
做工一般般,感觉缩水严重

网友(2024-07-13):
"360mesh的外壳有点像orbi的类肤质,我担心2年后,外壳会不会变得粘乎乎的。"
==> 我家的已经脏兮兮的了,这个产品京东下架了,估计口碑不咋样,的确用起来ping 百度都稳定,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