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手机都有哪些是支持QC或者PD的?

楼主(2020-03-05):
最近考虑换手机,目前用的是支持QC3.0的手机。家里父母的也是支持QC3.0的。
虽然说现在的QC3.0的18W充电速度已经不算快,但是胜在充电器便宜,兼容性也好,不同牌子的手机充电器随便混用一点问题没有。

看了下现在的手机充电都用的自己厂家的私有协议,比如蓝绿厂、菊花、粗粮等等。实在不喜这种圈钱的行为。似有协议必须用原装充电器、原装线,贵的要死,还互相不兼容。
哪有我现在手上一堆廉价QC充电器(原装、后买的都有)可以扔的到处都是,还能随便通用。

所以想换一只支持QC的手机,当然不要山寨。最好是红绿厂,不喜菊花和粗粮。
如果QC不支持么支持PD也可以。

网友A:
高通处理器的 基本都是qc吧

网友B:
QC也是专有协议。。
不用高通CPU的手机用不了qc。。。

QC(type A)转PD(TYPE C)的线,因为带识别芯片(还无法传数据),目前也没啥人做。QC充电头未来可能会慢慢就淘汰了。。。

不过type c手机一般pd协议都能18W。
建议就QC的头子,普通手机10W冲冲好了。
未来充电头/充电宝买pd(type C)的就好了

网友:
小米6支持PD:lol::lol:

网友C:
OPPO用的VOOC闪充,直接pass

vivo用高通芯片的机子才支持QC,用MTK的机子支持MTK PE、

菊花自有快充协议,不支持QC也不支持PD、

爆炸星用的快充和QC一样(前提是高通芯片版本,猎户座版本不是QC的)

一加用的DASH实际也是VOOC

魅族的高通芯片支持QC,PD好像不支持、

目前只知道小米8 小米9 小米10同时支持QC和PD,

红米的K20 K30也同时支持QC和PD

还有个已经倒闭的乐视超级手机也支持QC和PD,

貌似只有iPhone是只支持P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PO用的VOOC闪充,直接pass

vivo用高通芯片的机子才支持QC,用MTK的机子支持MTK PE、

iphone新机支持PD和2.4A。

网友D:
怎么会喜欢蓝绿厂的呢?高价低配工厂妹专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PPO用的VOOC闪充,直接pass

vivo用高通芯片的机子才支持QC,用MTK的机子支持MTK PE、

菊花手机支持PD的。。。只不过送的线和充电头不走PD。。。

网友:
iPhone 8之后都是pd

网友E:
我的手机大部分是QC标准,很好配头子,12块钱一个的乐视就打发了。
但也有例外,比如索尼XZ1,兼容PD和QC3标准,最高好像是22W,送的充电头也是双标准的,很多东西都能充
华为P30 Pro是自家的40W supercharge,送的头子也是这个,兼容PD但是只最高只到18W,之前坏掉的iPhone8P的PD也只支持到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通处理器的 基本都是qc吧

并不是,很多厂商用着高通处理器但是不支持QC

楼主:
引用 网友B:
QC也是专有协议。。
不用高通CPU的手机用不了qc。。。

QC算不上私有,毕竟是手机芯片第一大厂,现在用MTK的少了,大多数手机用的都是高通芯片。所以现在QC是最普及的快充协议

楼主:
不喜粗粮啊,质量太差,广告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PO用的VOOC闪充,直接pass

vivo用高通芯片的机子才支持QC,用MTK的机子支持MTK PE、

这份清单不错,看来要瞄准viv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喜欢蓝绿厂的呢?高价低配工厂妹专用机

你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蓝绿厂是同配置最便宜的了。而且别当软件不要钱,蓝绿厂的软件做的是最稳定的,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菊花手机支持PD的。。。只不过送的线和充电头不走PD。。。

对菊花无爱,一生黑了,坚决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手机大部分是QC标准,很好配头子,12块钱一个的乐视就打发了。
但也有例外,比如索尼XZ1,兼容PD和QC3 ...

18W我觉得已经够快了,不需要太快,大部分时候都是晚上用个10W充电头在慢充

网友:
其实不必这么纠结,给你写个100瓦充电,开始一分钟达到100瓦,过后一直降,三五分钟后只有十五瓦,有这个说法吗?楼主可以弄个功率计试试。

网友:
有谁觉得18w绰绰有余的,没必要为20w以上快充花大笔钱的

网友:
小米6支持PD和QC3.0,不过你不喜欢就算了。喜欢蓝绿厂的,呵呵,那就去买蓝绿,喜欢什么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