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时刻美运动手表,做工还可以,就是橡胶太臭了。

楼主(2020-03-05):
国产便宜货。

用 了很长时间了,
摔了一次,表针都摔出来了,液晶屏也裂开了,
于是放了又放了很长时间,现在表带已经硬化了,断了。
整个塑料表盘一股 恶心的 橡胶臭味了。

取消烂掉的表带

开盖,

嗯,还算是正规,不是很垃圾。

不锈钢表盖上的 压电陶瓷发生片
还有电池 2016的 的 壳子

主板
牛屎

指针表芯,取出转轴。

表芯
液晶屏已经摔咧了

指针掉出来了。

电池,都还是MAXELL 的用的算是好电池了。

指针装上去

发现 9.9保有买的  33合一螺丝刀被我撬弯了

不过这种螺丝刀确实不能到撬棍用了。

表芯,

表壳

洗了下,还是一股浓浓的恶心橡胶臭味。

装回去了。

发现多了2个黑色的 小柱子

原来是这里的

对应 电路板上的2个 圆点,导电柱

其实可以下了 表后盖就换 2个电池。设计挺巧妙。

表旋钮装回去了,发现 还是转不动  分针

好评是全部 螺丝,扣子,都是不锈钢的,一点都没有生锈
机芯质量也不错。
里面表盘,电池盒做工也精致
就是这橡胶 表壳,时间长了太臭了。

网友:
有味道的话我受不了。对气味敏感。
毕竟整天戴着,怕慢性中毒。

网友:
我对橡胶的还过敏

网友:
我拆过一个迪士尼授权的手表,里面和这个非常类似

网友:
原来是两节纽扣电池独立供电,大电池给电子数显表和背光供电,小电池给石英机芯供电。零几年父亲有一个手表也是带液晶,两节小纽扣电池独立供电,只不过液晶在手表上层,按一下能显示十几秒数字时间。表带应该是一种PU或PE的塑胶,类似车把上和充电钻把手等,耐化学性较差容易溶胀变质。

网友A:
两个时间会不同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时间会不同步吧?

独立的不能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时间会不同步吧?

两个时间不同步的,这类表其实就是石英表跟数显两个结合在一起而已,跟卡西欧的不同。

网友:
好像G shock啊

网友:
京城名妓。。。。。。不对,是名婊。。。。。

网友:
交易区里那个10块的双显表拆了看着和你的差不多,只不过其中的一个电池是cr2025的。

网友:
橡胶老化发臭了。。。

网友(2025-02-11):
这个机芯好像是天马度的塑料芯

网友:
这味道的确难闻啊

网友(2025-05-29):
相较于价格,时刻美的工艺算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