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4007可用SR260替换吗

楼主(2020-03-05):
家用的雾化器坏了,拆开看,保险管烧掉,四个整流管,中间两个击穿,型号是最常见的IN4007,但手里没有这样的零件,只找到一堆SR260,可以用SR260替换IN4007吗?

四个IN4007里,中间那两个正反向都通,应该是击穿了。可能是受潮

目前还没发现其他零件损坏的。

网友:
SR260耐压才60V。。。

网友:
节能灯里就有4007

网友:
不能代换。
1N4007工频1A/1000V
SR260肖特基2A/60V

网友:
比较老一点的充电器里面经常有1N4007,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4007很容易找吧。。。

网友:
4007应该算是最好找的零件了,找不到找个整流桥换上也行啊。

网友A:
整流坏了,通常后面MOSFET也会短路的。。。

节能灯里面一堆4007....

网友:
代换之后,一通电就会听见“砰”的一声响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就用1个,还能拆一个下来下回用。
重点是二极管炸了,保险丝没炸?其他没元件坏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单管整流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只用一个二极管,实现半波整流应该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就用1个,还能拆一个下来下回用。
重点是二极管炸了,保险丝没炸?其他没元件坏了?
...

保险管当然炸了。。。其他零件还没发现坏的
一时没找到4007,先拆几个fr10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坏了,通常后面MOSFET也会短路的。。。

节能灯里面一堆4007....

果然是这样

这哥们也完蛋了,擦

网友:
热情坛友真给力,说出问题,马上能给出答案,活资料

网友:
SR260是2A 60V耐压的二极管,用在220V瞬间会被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这样

这哥们也完蛋了,擦

有不用的电动车充电器的话拆里面的MOS管应该也可以用的

网友:
4楼说的很清楚了,不能代换,先不说高频与低频之分,二极管代换得先考虑耐压。

网友:
功率管也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这样

这哥们也完蛋了,擦

目测MOS旁边的电阻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