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这个正负跟接地是分别哪一个位置?

楼主(2020-03-05):
手机接电池的这个插口,请问正负跟接地是哪个位置?
我搞不清楚哪个正负能接地?
主要是电池那个线被我掰断了,我飞过线过去总是充不进电,开不了机或者开机蓝屏

网友:
这种接口一般是正、负、测温三根线吧

网友:
以我个人意见,买个电池得了,动烙铁一焊就坏了

网友:
你这样乱搞过,现在找正确了,主板也有问题了。我有部机,修充电线时,可能地线接到d+那里去了,即使不插线时也显示正在充电。
          四个触点,看那个跟金属件外壳是相通的,那个就是地。然后表笔负极接地线,表笔正极测其他触点,哪个电极阻值不断增大,最后起码超过100k以上。剩余应该是电池的测温极。

网友:
很简单 和主板屏蔽铁壳连接的就是负 中间是检测 剩下的就是正了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地 在电路上应该是共用的

网友:
主板没坏的话,三个测试点中与屏蔽直通的就是负,再测接口对面的就是正,接口中间的肯定是检测端

网友:
左负,右正,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