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s3蓝光光驱 能改成外置的USB电脑用光驱吗?

楼主(2020-03-05):
我有一个PS3的蓝光光驱,请问论坛的大神们,有办法把它改成外置的USB电脑用光驱吗?

网友A:
PS3就有蓝光了?不是DVD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3就有蓝光了?不是DVD的吗?

PS2是DVD,PS3是蓝光+DVD(早期的厚机是两个激光头,后期的薄机就只有一个,PS4直接把DVD功能砍了,DVD\CD都放不了),当时的PS3有个:最便宜的蓝光播放器的称号。还有,PS3的游戏最大的都有40G了,DVD一张盘肯定装不下。

网友B:
PS3的光驱暂时还没有转成PC使用的USB或者SATA转接器之类的东西,一是光驱的接口都比较少见,早期的厚机类似并口的那种,后期的直接是排线,二是光驱负责读取、解码转换的数据的主控,其实还是在PS3的主板上,光驱板子上的芯片其实大部分都是“驱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2是DVD,PS3是蓝光+DVD(早期的厚机是两个激光头,后期的薄机就只有一个,PS4直接把DVD功能砍了,DVD\C ...

原来如此,我只玩过XBOX,大法家的东西还没玩过

网友:
如果是支持SACD的光驱 而且改成电脑可以用的话 那就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的光驱暂时还没有转成PC使用的USB或者SATA转接器之类的东西,一是光驱的接口都比较少见,早期的厚机类似 ...

哦,原来这样,原来大部分关键芯片都在主板上,不在光驱上,那可利用的价值不大了

网友C:
我家的ps3,前几天死了,拆开看,原来是进水机,主板报废,懒得折腾了,准备扔,但是又可惜,唉
回头闲鱼看看有没有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ps3,前几天死了,拆开看,原来是进水机,主板报废,懒得折腾了,准备扔,但是又可惜,唉
回头闲鱼看 ...

你怎么买到进水机了呀,是不是买的时候很便宜啊,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