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 至方紫外线消毒灯

楼主(2020-03-05):
20200305下午,在废品收购站捡的,电源线已经被剪没了。拆开大致看了看,一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  Thermally Sensitive Resistor)烧了。
将这个损坏的热敏电阻取了下来,利用其一脚与另外一边进行了焊接。找了一段电源线接上,上电实验,是好的。
此款消毒灯的特点:有雷达功能,人在附近(有移动物体,人移动或房间门的移动),灯不亮,没有人的时候,过十几秒钟之后,紫外线灯开始亮。

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不用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反而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小)?

另,紫外线灯发光和灭菌原理:

紫外线杀菌灯与日光灯、节能灯发光原理一样,灯管内的汞原子被激发产生汞的特征谱线,低压汞蒸气主要产生254nm和185nm紫外线。日光灯、节能灯灯管采用的是普通玻璃,紫外线不能透出来,被荧光粉吸收后发出可见光。而杀菌灯灯管则用透紫外线玻璃或石英玻璃生产,紫外线可以穿过玻管壁透射出来。
254nm波长的紫外线很易被生物体吸收,作用于生物体的遗传物质DNA,使DNA遭到破坏而导致细菌死亡。185nm波长紫外线与空气作用可产生有强氧化作用的臭氧,可有效地杀灭细菌。紫外线杀菌属于纯物理消毒方法,无二次污染。

网友:
这个捡的不错,赚了

网友:
恭喜修复,现阶段非常实用的消毒工具

网友:
做工不错,运气特别好

网友:
开关电源不都这样,用NTC来限制开机的最大电流。

网友A:
这东西不错啊,还有雷达,应该卖挺贵的,我都舍不得买这种,只买了一个E27的灯泡,然后自己用旧风扇拆的定时器做了一个定时插座来用。原主人不懂电子,扔得太亏了,要不然能省不少钱呢。另外,像楼上大神说的一样,NTC是用来限制开机时的大电流的,保护整流桥,那个这么丁点儿的整流桥顶不住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错啊,还有雷达,应该卖挺贵的,我都舍不得买这种,只买了一个E27的灯泡,然后自己用旧风扇拆的定 ...

说的是呀,紫外线灯自身就挺贵的,我去年买的紫外线灯管(自带插头,直接插在220伏接线板上)每根小70元钱了!

网友:
这个时候捡到这个真的是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