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开做平衡充

楼主(2020-03-05):
其实已经计划了大半年了,主要是因为外壳没选定  迟迟没有开工
手头资源不多  也不想多花钱

没有3D打印机 、没有CNC雕刻机 ,咱有高精度人肉雕刻机

螺丝壳里做道场

目标是6S   其实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目前手头电池最多才3S
所以打算做成4S, 如果有需要   可以很容易扩展   模块都是现成的
其实自己只要弄好外壳  做些连线就行
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交给工厂去做就行了

网友A:
直播吗?字数补丁……

网友:
没了?字数字数

网友B:
两个86底盒放6s?不是成品模块的话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播吗?字数补丁……

直播, 还是连续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86底盒放6s?不是成品模块的话够呛

确实如此
设想是只用1个盒子   当然供电模块是放外面了
还有不少东西会挂外面

正在排版  很费脑筋

本想把1个数字表头嵌上去的   看来里面已经不够放了

网友C:
亲,不会是用N个适配器做电源吧?

网友:
6个充电宝板子是不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不会是用N个适配器做电源吧?

不会,用可调压调流的DC模块 作为主要调节

供电就随意了  闲置的笔记本电源、ATX电源。。。

网友:
我用4位电箱做了个SONY1.5A的4S。充电还是有点热度的

网友:
要用多路的隔离电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用可调压调流的DC模块 作为主要调节

供电就随意了  闲置的笔记本电源、ATX电源。。。

共地的话不能用4056做4S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用可调压调流的DC模块 作为主要调节

供电就随意了  闲置的笔记本电源、ATX电源。。。

做几路,就要几个ac-da头,4056不能用一个头供电,切记!

网友D:
我想,充电部分他大概是用一个5V,4-6A电源单独给模块供电,每个模块接一节电池,输出串一个二极管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充电部分他大概是用一个5V,4-6A电源单独给模块供电,每个模块接一节电池,输出串一个二极管应该可以 ...

个人感觉不如用老三星的4.2V AC-DC蛋充,除了电流小一点,省去很多隔离供电的麻烦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给4个电池单独充电,只用1个电源不可能给4S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用可调压调流的DC模块 作为主要调节

供电就随意了  闲置的笔记本电源、ATX电源。。。

平衡充这样设计只能用隔离电源,我也先想想设计个更理想方案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用可调压调流的DC模块 作为主要调节

供电就随意了  闲置的笔记本电源、ATX电源。。。

不用N个独立的电源适配器,楼主的方案注定失败哟。

网友:
我是来看结果的啊。结果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