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台式电脑加装前置usb口

楼主(2020-03-05):
找废机箱里的usb前直线一根,里面的音频线剪掉,音频和话筒接口去掉。

前置挡板拿下,刻槽

打胶固定

装机

插U盘测试

顺便除尘,祭出杀器

完美收工,效果图

网友A:
后置式USB接口的HUB一拖7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置式USB接口的HUB一拖7就可以了

不整洁,外挂一堆电子垃圾,我有强迫症。

网友B:
感觉不如ab胶水耐用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如ab胶水耐用

起初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怕不牢固,实际上非常结实,老A的胶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置式USB接口的HUB一拖7就可以了

直接主板供电也是非常可靠的,老机箱的延长线是纯铜的。

网友C:
原来前面的两口不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前面的两口不够用啊。~

前面用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