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昨天重新做了个太阳能光控模块(晚上自动亮)原来的亮的太晚了

楼主(2020-03-05):
昨天重新做了个太阳能光控模块(晚上自动亮)原来的亮的太晚了,厕所里都黑的一塌糊涂好久了,灯才会亮,前几天一个玩太阳能板子的坛友也一直在尝试让它早点工作,我们昨晚搞定了,有在玩太阳能光控灯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下。这个是根据太阳能板子(放室外)的电压和光敏电阻(控制模块放室内)同时调节的,白天太阳能板子电压高,房间内亮度高的时候,LED不亮,天快黑,房间内未全黑的时候微亮,房间内越黑,LED亮度越高(我估计如果白天天气特别阴,又下雨的时候,房间内比较黑灯就会亮)
之前的电路图做出来的光控模块,只要太阳能板子高于0.4v~0.5v的电压,灯就不会工作。
我做好的已经安装上去了,就不拍照了,给大家发个原理图和焊接图,参考下吧。

【焊接位置示意图,注意Q1和Q2的方向,有字的一面朝左边。右下角U2的位置就是R4的位置】

直接用这个模块虽然方便,但是对电池不太友好,我建议用4056模块给锂电池充电,并且我自己也是用的4056模块给电池充电的,厕所用的空载5.0几伏,短接电流400~500毫安的太阳能板子。

【如果你的太阳能板子功率够大,锂电池的容量一晚上用不完,可以不需要保护板,如果太阳能板子功率小用的小容量的锂电池,需要加保护板,防止电池亏电。】

网友:
学习了。回头仿制一个用在我的太阳能光控小夜灯上。

两片5V140mA的小板子并联给夜灯电池供电,使用一年多了,连续一星期的阴雨天光控小夜灯才会歇菜。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咋没人加m呢

网友:
做的不错,我刷单送的太阳能灯,太阳能板自身就是开关,也是非常黑才亮,

网友:
摩拜单车同款

网友(2020-04-12):
被你绕晕了,其实就是一个 充电模块+一个夜灯感应模块

太阳能板+TP4056充电板+电池+夜灯模块

网友A:
好繁杂!能不能直接用太阳能电池代替光敏电阻做光控?那种用太阳能电池做光控的电路能提供一下吗?我准备用手头上的TP4056+电动车拆下的18650电池+LED做个光控小夜灯,但是光控电路不懂,还有就是LED限流与限压怎么搞?LED功率大概1-3W吧,草帽或者5050之类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繁杂!能不能直接用太阳能电池代替光敏电阻做光控?那种用太阳能电池做光控的电路能提供一下吗?我准备用 ...

一个太阳能灯专用芯片就可以了,可以搜索我的帖子。

网友B(2020-10-25):
其实我觉得那种人体感应可充电小夜灯加上太阳能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那种人体感应可充电小夜灯加上太阳能电池就可以了…

这种感应灯感应距离太近了,大部分都在2~3米,有的甚至还不到2米。另一个就是输入电压,有的感应灯的输入电压高于5.5V可能就会烧了充电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感应灯感应距离太近了,大部分都在2~3米,有的甚至还不到2米。另一个就是输入电压,有的感应灯的输入 ...

我的6米妥妥的…不过我最常用的是那个双色调光的灯板…充电的这些充一次电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米妥妥的…不过我最常用的是那个双色调光的灯板…充电的这些充一次电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

我买了两种感应小夜灯,感应距离都太近了,随后还是专心研究SR501模块了。。。

网友(2021-01-22):
在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个灯会屏闪吗

网友:
光控不好玩,直接开关控制不好么

网友:
太阳能草坪灯芯片 YX805A,这个好玩

网友C(2021-07-25):
我目前用YX8184非常稳定,没有翻车,共享单车太阳能板三块并联,输出电压7.1V-7.4V左右,总输出电流1.8A-2.2A左右,之前一直担心夏天这块小小的芯片会受不了烧掉,现在看来是多虑了,非常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用YX8184非常稳定,没有翻车,共享单车太阳能板三块并联,输出电压7.1V-7.4V左右,总输出电流1.8A-2. ...

查了下发现这芯片最大只支持到4.2V,直接接到6V的太阳能板上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下发现这芯片最大只支持到4.2V,直接接到6V的太阳能板上真的没问题吗? ...

我看说明书上说的输入电压是指Vbat 2.7V至4.2V,这个Vbat是指锂电池的电压,说明书上没见写有太阳能板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反正我用了快一年时间了没有问题,现在夏天的太阳很厉害,早上9点多钟开始6V 6W的共享单车太阳能板输出到YX8184芯片的电压就已经是7.1V-7.4V之间了,我用三块并联的,测量太阳能板输出电流就已经1.5A以上了,到了中午和下午电流基本保持在2.2A左右,这个芯片唯一缺点就是充电的电流有点小,说明书上写的是600ma,虽然芯片太阳能输入端有2.2A的电流,但是实际测量YX8184芯片给锂电池的充电电流只有560ma左右,这就有点浪费了

网友:
我需要一个28V30W的灯,用这个电路发热严重,有没有改进的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繁杂!能不能直接用太阳能电池代替光敏电阻做光控?那种用太阳能电池做光控的电路能提供一下吗?我准备用 ...

用个低压运放做电压比较器,运放供电就直接太阳能板只需要做好供电电压的大小不超过运放限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