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氖泡指示灯电路能否不接电饭煲发热体,通电检测氖泡发光

楼主(2020-03-05):
如题:见图, 电饭煲 氖泡指示灯 电路板实物图,
我见过一位师傅检查此电路氖泡好坏,师傅把220V 直接夹在 2个氖泡支路中的任一支路上, 看氖泡是否发光。

但也有师傅说,这样检测氖泡好坏是不对的,因为氖泡是与 电饭煲的发热体 串联在一起的, 如果没有 电饭煲发热体, 会把氖泡弄坏的?

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这样? 到底 电饭煲 氖泡指示灯 电路 能不能 不接 电饭煲发热体的情况下,通电检测 氖泡是否发光?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要串电阻,但是据说也有220V的氖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42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串电阻,但是据说也有220V的氖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4229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

我发的这个 电饭煲氖泡指示灯电路 实物图,实物图上,氖泡旁有电阻(因为氖泡的工作电压在110V左右,如果直接接220V,肯定会烧 氖泡)

主要是在  电饭煲原理图上, 氖泡串电阻后,再与 电饭煲的发热体 串联。
我想问的是,  电饭煲 氖泡指示灯 电路 能不能 不接 电饭煲发热体的情况下,通电检测 氖泡是否发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串电阻,但是据说也有220V的氖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4229

假如有220V的奶泡,也要接限流电阻。奶泡的伏安特性就象一只稳压二极管,不接限流电阻,电流会很大,并且把奶子操爆了。。

网友:
板子上有限流电阻,不会损坏奶泡。即使这三端引脚接有发热体,也只是奶子发光,发热体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有220V的奶泡,也要接限流电阻。奶泡的伏安特性就象一只稳压二极管,不接限流电阻,电流会很大,并且 ...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
那个氖泡指示灯,可以直接接220电源,跟电饭锅发热板无关。

网友:
要串电阻。。。直接接玻璃会炸。。。

网友:
这板子直接有限流电阻

网友:
可以如图R1H1两端直接接220,但R2H2就不行因为保温器是短路状态。通常Ne泡无破裂无黑泡或镜面泡是不会坏的

网友:
有限流电阻的奶泡是可以直接上220伏的,而且,奶泡一般都要接限流店主使用,不可能是靠串联发热体降压的。

网友:
第二个师傅是个不正经的师傅!奶泡不可能和发热体串联的,肯定是并联的,要是串联的话,发热体不就被奶泡限流了?就等于串灯泡试开关电源一样,这么小的电流还加热个锤子,是吧?

至于用220V来测试奶泡亮不亮,哪就要串联电阻啦,就像排插上面的LED指示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