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贴12片假货7DDL开卡成功

楼主(2020-03-05):
2246EN贴12片假货7DDL开卡成功。闪存是黑片,表面丝印TH58TEG7DDLTA00,实际SDTNSGAMA-016G  15nm  45,3A,94,93,76,51。闪存从两个假货金士顿SSD拆出,各有一个坏货,余下14片。2246EN主控板是奇葩货,支持12片闪存,正好给黑片用。
旁边一片正常8CE开卡,有了闪存再加。

8贴读写500/200,12贴读写500/300.

确认TSOP48 单CE闪存既可以开3通道又可以开3CE。有空试试TSOP48闪存单/双数CE混搭以及BGA闪存单/双数CE的混搭。

网友:
怪不得我说我BGA怎么都不行,原来是要TSOP才可以

网友A:
2246 2258支持3+1 2+1+1这种CE分布模式啊 我在台电的盘上见过3个颗粒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 2258支持3+1 2+1+1这种CE分布模式啊 我在台电的盘上见过3个颗粒这样搞的

2258可以3+1,2246en玩不来。2246en开几个通道无所谓,但要求通道之间CE对等,缺1CE就开不了。

网友:
我好像也有这种12贴的2246

网友B(2020-09-15):
引用 楼主:
2258可以3+1,2246en玩不来。2246en开几个通道无所谓,但要求通道之间CE对等,缺1CE就开不了。 ...

2246xt能这么搞吗?正好有12片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xt能这么搞吗?正好有12片颗粒

没试过,不好说。二手闪存不建议上2246X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试过,不好说。二手闪存不建议上2246XT。

手动设定容量那块该怎么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动设定容量那块该怎么计算

374041632这里填写的单位是扇区

一个扇区是512个字节。相当于这里的数字,除以2(得到的结果就是以KB为单位了),再除以1024(得到的结果就是以MB为单位了),再除以1024(结果就是以GB为单位了)。最后得到的结果178.3569488525391(四舍五入就是178.36GB了)

系统就是以LBA(也就是我们理解的扇区,上面填的数值,就是WINHEX打开的LBA数,也是整个硬盘的LBA值)作为真实的大小的(即绝对大小)

所以,你需要硬盘有多大,就拿自己需要的GB值,按照公式来反向来推导,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以扇区作为存储单元,Windows的文件系统以簇作为存储单元,同样的概念在Linux的文件系统中使用Block块表示。在RAID阵列结构中,通常用条带来表示(但也有翻译成块的意思)

每种设备或文件系统,它们的数据单元都是不同的。但可以理解成这个就是它们管理目标时,作为最小的单位(即最小存储单元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4041632这里填写的单位是扇区

一个扇区是512个字节。相当于这里的数字,除以2(得到的结果就是以KB为 ...

明白了,多谢,我周末就试试2246xt能不能12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4041632这里填写的单位是扇区

一个扇区是512个字节。相当于这里的数字,除以2(得到的结果就是以KB为 ...

基本这样推算。容量随意, 备用块不低于50个就行。顺便说下,手动配置容量,2246en+8片NW784跑SLC可以开160(170)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