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小米1万的充电宝充进1万5了还在充。

楼主(2020-03-05):
昨天晚上用光了,捡的苹果原装五福一安,优惠购的USB显示仪,小米老款原装1万充电宝,平时用得很少,显示充进1万5了还在充,不会爆吧?

网友A:
这是漏电严重啊,假充电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漏电严重啊,假充电宝吧。

原装小米,充电前显示仪也置零了,以前充满后放几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B:
里面有核电池,可以充入1kwh电量,

充电宝热不热,估计8000都变成热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核电池,可以充入1kwh电量,

充电宝热不热,估计8000都变成热量了

有包皮,拆包皮后感觉比环境温度略高。

网友:
重点!充满后放几个月。这样搞都会废掉的

网友C:
发热损耗了一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损耗了一部分吧

充电时本来就有有点热吧,因为这个有包皮,所以热量没跑掉。

网友D:
毕竟优惠购的东西,不准,充电宝一般是线性充电吧,输出电流和冲进去的电流相同,最多电池发热损失一部分容量也不至于10000mah的电池冲进去15000

网友E:
难道没怀疑是检测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没怀疑是检测仪问题

显示仪平时测手机电池比较准确,基本符合手机实际电量,确实没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毕竟优惠购的东西,不准,充电宝一般是线性充电吧,输出电流和冲进去的电流相同,最多电池发热损失一部分容 ...

充电宝是小米商城买的不存在假货,只有USB显示仪是优惠购买的,天天充手机显示电量基本准确。

网友F:
如果仪器没错的话,
是不是没有判停?小心爆了。
如果不是判停问题,那就是楼上说的了,电芯内部结构塞了,没有转变成化学能,直接变成热量了,也有机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仪器没错的话,
是不是没有判停?小心爆了。
如果不是判停问题,那就是楼上说的了,电芯内部结构塞了, ...

拨掉了,怕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拨掉了,怕爆。

拆开看看是不是高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看看是不是高仿的

早拆过了,LG电芯TI芯片。

网友G:
觉得是检测仪工作时间太长了造成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觉得是检测仪工作时间太长了造成误差!

确实是充了24小时左右。

网友:
不应该看MAH
因该看下面的电量多少WH
充电宝后面也会标电芯是多少W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开看看是不是高仿的

我的某品牌某博那天被熊孩子摔开卡扣的里面是两块聚合物一直以为是18650结果不是,我的是2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