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维沃 “VIVO ”故障 充电头 BK-T-01Q

楼主(2020-03-05):
前室友留下的,某天插上手机出现不带载现象(手机反复显示充电-不充电),手感很轻,怀疑是山寨货,准备拆了看看

参数    搞的和真品一样 9v2A  QC么?

接口  貌似铁弹片

爆力敲开

超声波工艺的

220v电源引线设计不错  中间悬空那片是高低压隔离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中间的槽是卡到外壳上的塑料隔片

输入有个保险电阻

背面贴片整流桥

还有只Y电容 下面是光耦

高压滤波电容  10+6.8uf

8脚电源芯片没字

变压器被我爆力碎了,本来还能抢救一下的

整流二极管

低压滤波电容  1000+470uf

这个没字的8脚芯片应该是协议识别芯片

全尸合影

end

网友:
是山寨货么?我感觉像山寨货

网友:
看着是正品啊 恭喜

网友:
感觉是山货

网友:
这做工就是山上货

网友:
仿的还行
PWM芯片估计是东科的

网友:
LZ的是假的,正品二插头的胶块是灰色的,外壳是白色的。1块一个烧了的赛尔康,买了3个,都修好了,拿来充支持9伏充电的手机和充电宝,还是不错的。

网友:
寨的不能再寨了

网友:
看着确实像是山货,还是说正品就这德行?

网友A:
这是山寨的,直接扔吧

网友B:
有一点点良心的山货。。。

网友:
最讨厌VIVO这个牌子,搞得我的索尼笔记本都跌份

网友:
这直插八角IC一看就知道是VIP12A或者是VIP22A

网友:
看板子应该是山寨的

网友C:
高仿的,看做工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山寨的,直接扔吧

不能仍,垃圾佬的眼里再山寨也有用处的,拆外壳,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点良心的山货。。。

看板子,至少是能用的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仿的,看做工还可以用。

是的,山寨中比较好的一类

网友:
拆过两个一模一样的,还有配重,打磨协议芯片是chy100,qc2.0

网友:
这做工山货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