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寻求帮助,有这么多种typec母座,我的需求哪种可以满足

楼主(2020-03-05):
TB买了一个usb3.0的集线器,线很短,只有25cm,我想给它加个typec母座,可以用usb3.0的数据线。数据线我也不知道是几线的,是坛友卖的斐讯硬盘盒自带的那个线。买了母座直接飞线应该有点困难,所以想在立创做个PCB,转接一下。
其实我看了下,有成品的母座转DIP,但是太贵了,一个好几块。
自己做板,再买母座,做个十几个,应该可以把成本单价控制的很低吧。

网友:
我买了6针和16针的,但是看里面的16针好像也不是手机用的,16针里面带凹槽的,不是我手机里看的平面,但是手机是USB2的,不应该是24针的。24针是全TYPE C

网友:
这种母座 市面常见手机上就有大几十个型号,只是国内品牌。建议先买好母座再做转接板。

网友:
你只要知道线序,自己做哪一种都可以,数据线是一样的,就是接口后边的线序可能有差异,这都是手机上用的

网友:
要用USB3.0的话需要用24P的type-c座

网友:
你说的单面双面都是双面的,只是焊盘是单面,自己焊接有热风枪和维修功底的无所谓,否则你就买所谓的单面的,要不你自己焊接不上。其实有些时候不要考虑成本,自己做的话买回来你会发现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没搞清楚c口到底需要几根线  你可以把hub拆开看看原装线几心的在考虑买,不搞清楚c口原理的话做这个很难

网友:
这种东西还要考虑质量,我现在买座子基本上都有买贵的,前些天的USB3.0母座我就买的富士康的,虽然比杂牌贵十倍,还不包邮,但是质量好,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A:
6pin只能供电不能传数据
16pin支持USB2.0
24pin支持USB3.0

建议买成品转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in只能供电不能传数据
16pin支持USB2.0
24pin支持USB3.0

谢谢坛友非常专业的回复,16pin那么多线也才只支持2.0啊,2.0不是4跟线就可以了?正反双面,8跟也够了吧??
我一直以为16就是3.0,

网友:
插头有推荐吗?安卓手机充电器的二种公头,我买的都只有不到一安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非常专业的回复,16pin那么多线也才只支持2.0啊,2.0不是4跟线就可以了?正反双面,8跟也够了吧 ...

事情没那么简单呀~别看16PIN脚多
差分线只有2对,用的是接一起,不接一起的话就不能正反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