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电钻上的MOS管更换与焊接的可行性!

楼主(2020-03-05):
『 元作 』电钻上的MOS管更换与焊接的可行性 !
管脚断了 ,没找到替换型号 ,自己倒是有电动车MOS管,之前换过别的调速开关,线性不好 。

电压 30V  内阻12毫欧 ,电流64A  。

打算维修这个断脚 。

漏铜了 。

上焊锡膏容易焊接 。

镀锡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货这么大个散热,会不会热了焊锡融化了呢?

坛友们交流一下:这款MOS用电脑主板MOS管可以替换吗 ?

好多电脑主板 :可以拆MOS管 ,管脚也许不一样,
完毕 ,欢迎探讨 。

网友:
MOS又不贵,找那些包邮的店买上几个备用呗。你手头那么多旧工具,维修替代多方便!

网友A:
楼上说得对,我之前也是遇到有东西要修就在网上买,买一个又不划算,就把可能需要的都买一些打包凑免运费

网友:
断肢再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8356&extra=

焊锡熔点300度左右,芯片根本受不了这个温度。实在不放心,多用几股线增加散热,应该无忧

网友B:
建议一个两个买 不要买多 否者家里一堆全新电子垃圾

网友:
你以为大众市场买的有原装的好,宝上有几个正宗的,尽量用原装的吧,宁可麻烦一点接线

网友:
断得这么整齐,前后都磨掉1毫米,0.5铜线缠一圈上锡,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换电动车MOS后线性不好,是什么原理?
我也有个这样的老式调速开关,换了个电动车控制器上拆下来HY1707,电机转速在50%到100%是跳变的。

网友D:
焊功不错,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功不错,皇上

看错了吧!

楼主:
我先镀锡了,还没焊接呢,镀锡后焊接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管子的工作温度能达到融化焊锡的程度,离坏也不远了,大胆接腿,以前也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我之前也是遇到有东西要修就在网上买,买一个又不划算,就把可能需要的都买一些打包凑免运费:t ...

买个七个 10块包邮 ,够用很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一个两个买 不要买多 否者家里一堆全新电子垃圾

都是过来人啊。买多了,以为后面用的着,结果一放十年,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过来人啊。买多了,以为后面用的着,结果一放十年,都用不上。

或者放着等用得上的时候却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动车MOS后线性不好,是什么原理?
我也有个这样的老式调速开关,换了个电动车控制器上拆下来HY1707,电 ...

不是内阻的原因,是栅极输入电压不同。

网友(2024-02-18):
我的电钻用的是k3918,刚买5了,包邮

网友:
不发表意见, 感觉用螺丝拧在散热块上焊坏不了

网友:
这种维修贴看着才有意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