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T61E 背光改造(趋于完美,自由度高)

楼主(2020-03-05):
一、众所周知,UT61E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表,某鱼上代理商250+就能包邮拿到,同级别应该是无敌了。但是总 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瑕疵。此次改装不改变原机功能,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对原机的破坏(只需焊接3个点)且待机功耗可以忽略。

二、其实很久就想发这个帖子了,迫于考研复习一直比较紧张,趁着做毕设的功夫把这个小模块同时赶工了出来,目前有很多人发过改表方案,但是都有点差强人意。背光改装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某论坛大神使用的是PIC单片机,编程器都能买个表了,很不划算;还有直接从芯片引脚改的,对原表破坏程度很高。还有直接做了一整块PCB当背光板的大神,但是从性价比角度出发真的是一言难尽。

三、此次改装使用了亲民的STC15W204S单片机,编程器一个CH340就可以,很便宜,大家可以随意自己改动程序,写自己想要的功能,并且将整套硬件模块化,缩小化(2CM*1.5CM),直接制出PCB,全部采用便于焊接的0805贴片,最大程度保护了原表内线路。
  按键机制基于状态机编写(正好借机学习状态机做毕设),并且代码有详细备注供大家阅读。目前是双击HOLD打开/关闭背光,因为我个人感觉HOLD键使用频率很低,REL键还是有一定使用频率的,这样就会造成处于休眠模式的单片机被频繁唤醒,造成不必要的耗能。想用其他键的,可以直接焊接其他键在板子上的测试点即可!

代码保留了单击、长按功能,等待大家自行开发

四、整模块实测休眠电流4uA,唤醒电流7mA,打开背光后电流20mA左右,保留了RX,TX供用户自己下载程序

理论上适用各种万用表的改装,大家自行摸索

备注:

①由于时间原因整套系统我还没有上表,但是用杜邦线搭了个简易电路整体测试通过,等有时间再改。
②表内的HOLD REL PEAK这些测试点实测默认都是低电平(0v),按下是高电平,所以设置为高电平触发。V+测试点表关闭的时候是0v,可以作为总开关。一共焊接3个点,V+、HOLD、VB-
③有一点小疑问就是单片机引脚设置为高电平触发后,我用手摸两下引出来的控制脚的线都可以控制LED的亮灭,成了触摸开关了,这样改进表里没问题,但是理论上不应该这样子,求解答!
④有什么需要改进或者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对于懒人不想DIY欢迎去我的某鱼店temper970523,创了个61的交流群367540898,大家可以进来一起交流。

/*************************下面上图****************************/

代码:

补充内容 (2020-7-22 15:01):
等我发新帖吧,现在已经出来完美方案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762-1-1.html

补充内容 (2020-7-22 15:03):
还有帖子里有一处错误,键位默认是高电平,按下是低电平

网友A:
加个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B:
俺的61e准备第二次返厂了,第一次校准电阻,短接都几欧;现在电压不会自动换挡了

网友:
板子做的不错,适用各种需要

网友:
不会单片机,我就用两颗LED串颗电阻降压 接在电源上飞线连接,开机就亮关机灭,万用表用锂电池供电,简单耐用。

网友:
方法有了,就差一块UT61E实践了

网友C:
进群要回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群要回答问题?

已经去掉了。。。目前还没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ut61e吧。。。。。。。

刚刚发现打错字了尴尬,赶紧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下拉电阻试试

对头!我然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61e准备第二次返厂了,第一次校准电阻,短接都几欧;现在电压不会自动换挡了 ...

它经历了什么。。。

网友E:
这设计真不错,可惜了,61e这表体积大了点,唉,还是不入了吧,再忍一忍
过两年,弄不好能有同速度的缺点更少的表出现,反正吧,刚需可以入,像我这种瞎玩的,可有可无,就无所谓了

网友F:
你这个PCB做的V cut吗?那个不是挺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设计真不错,可惜了,61e这表体积大了点,唉,还是不入了吧,再忍一忍
过两年,弄不好能有同速度的缺点更 ...

目前同价位算是无敌啦,也没有强电使用需求,觉得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PCB做的V cut吗?那个不是挺贵的吗?

是VCUT,渣立创正常收费的,只是没有5元优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设计真不错,可惜了,61e这表体积大了点,唉,还是不入了吧,再忍一忍
过两年,弄不好能有同速度的缺点更 ...

马上出新版,直接贴上就行,自带LED,多香

网友:
改的单锂电,里面有升压,2颗串接,亮度刚刚好,开机亮关机灭

网友:
为啥没人弄61E的无线通讯呢?我现在在捣鼓WIFI串口转232,用的sp213失败N次了,最后一次现在在打板,话说回来现在嘉立创打板20元起步了!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