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120伏交直流转换插头

楼主(2020-03-05):
求教:1.此插头是120伏AC → 3伏DC,能否改成220伏→DC?怎么改?
2.此插头用于何种电器?
-------------------------------

【202003060930更新】直接插在AC220V上了,没问题,output 是 DC3V。输出电流的测定,比较麻烦,没有测。

网友:
改变R14或者R10,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A:
感觉这玩意直接插220V都没事

网友:
输入全桥改成一个二极管

网友B:
这货的可拆式输出线有意思,而且是禁止转换+、— 极的。高压侧电解电容是400V的啊,直插220V应该没有大问题吧,短暂通电试一下呗。

网友:
输入端串联一只25W的灯泡接220V,试几分钟,如果无异常就可以。

网友:
看这小接头的造型,我有个大胆的猜测,应该是LED灯带之类的供电电源。
另外同意楼上的办法,直接怼个220的电上去,大不了听个响。
至于改5V,做为一个不懂的电源原理的有一个很操蛋的改法,就是先把输出端接桥堆改成直流,再续个DC-DC的升压模块上去变到5V:titter:

网友:
日本肯定也有两节电池的磁带机嘛,他们 用来听磁带机的呗

网友:
最先换高压侧电容,换成220V电源拆下来的,输入端串联白炽灯测试几分钟,如果白炽灯很亮,电源没有起振无输出,需要改13003三极管起振电阻,欧姆值比原来大一些。

网友:
用四楼的方法,最稳妥,最简单,把整流桥拆掉,一组直接接通,一组串一个二极管做半波整流,就搞定,简单,二极管别串反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玩意直接插220V都没事

我都有这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的可拆式输出线有意思,而且是禁止转换+、— 极的。高压侧电解电容是400V的啊,直插220V应该没有大问题 ...

高压侧电解电容是400V的啊
兄弟,你读图真细致!我自己拆这个玩意儿,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电解电容!受了你的提点,我这才再次仔细看了看:这两个电解电容是并联的(正正、负负),400V4.7μF。

网友:
这种东西绝大多数100~240

网友:
尤其是妹的阴拆哪,你是有的电容200也有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