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光猫H10g-01

楼主(2020-03-05):
电脑插网线可以上网,手机wifi能连接上,但不能上网。不知道是哪里限制了。求指点~~

网友A:
大概是wifi没有绑定,超密进界面看看

网友B:
用超级密码设置一下
用户名: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超级密码设置一下
用户名: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网友(2020-04-04):
没有使用过移动光猫

网友C:
超级账号: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admin:CMCCAdmin         password:aDm8H%MdA
admin:telecomadmin       password:nE7jA%5m

admin:telecomadmin       password:admintelecom

admin:fiberhomehg2×0   password: hg2×0

admin:admin                   password: Cmcc10086#
查看拨号线路有没有将WIFI绑定

网友:
wifi绑定路由器的wan 或者wan  不行找维修人员

网友:
用路由吧。我的电信中兴F650也是一样。好端端的无线能连上,会断网好几分钟的。但电脑挂着游戏切没掉线,证明有线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超级密码设置一下
用户名: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试过了,登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wifi没有绑定,超密进界面看看

手机连接wifi后,这个地址不对呀,正常应该是192.168.1.几。才对的吧?你知道是哪里高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wifi没有绑定,超密进界面看看

今天试了次超级密码,能登陆了,还是看不出哪里的问题,手机连接wifi后得到的地址不对。手面上看到的地址是10.238.91.246。正常的地址应该是192.168.1.X才对的吧,你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么?

楼主:
来人呐,帮帮忙啊~

网友:
打开DHCP自动设置试试看

网友:
话说这个网关很牛AC,光猫,无线路由器,电视盒子,三合一。

网友:
能改桥接尽量改桥接吧,运营商网关不靠谱。
或许性能很强,但固件不行。

网友(2021-12-09):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次超级密码,能登陆了,还是看不出哪里的问题,手机连接wifi后得到的地址不对。手面上看到的地址 ...

你好
能说一下  是用什么超级密码吗?

网友:
问题是现在电讯公司都不上用户桥接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C:
超级账号: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全部试了一遍,都不能用

网友:
WiFi设置哪里 把当前WiFi接口绑定到LAN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