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坏手机拆了电板用,主板上还有哪些宝贝可以拆了呢??

楼主(2020-03-05):
坏手机拆了电板用,主板上还有哪些宝贝可以拆了呢??

问题见标题......

坏手机拆了电板用,主板上还有哪些宝贝可以拆了呢??

网友:
看看字库可否能做成U盘?

网友:
不懂的那,就是喇叭,听筒,麦克风,震动器,充电口,LED,

懂的那,就是存储,CPU,摄像头,屏,排线,各种元件,

其实,用处不大了,就看怎么玩了,

网友:
话筒应该能用,其他就不会玩了。

网友:
自己做点啥的时候,这板上的贴片电阻、电容,远比淘宝大部分1--2块包邮几十个的贴片零件要好

网友:
一般青年:当然是拆电池啦~
文艺青年:没有什么是emmc是ns1081驱动不了的!
二逼青年:mipi的屏幕哪里有驱动解决方案…

网友:
都是贴片了,拆下来也焊不上去,太难了

网友:
主板上有金子,化学方法置换出来

网友:
有女朋友的青年:拆马达呀,哎哟,这个吊,还是线性马达
PS:各位大佬,谁有线性马达的驱动板及工程文件,求一份。

网友:
感觉什么都没用,挂咸鱼卖配件得了。比如电池留下和其它手机尺寸不合。屏幕留下改显示器得买驱动板,cpu更是不会坏也没人换,闪存是ufs的,搞成u盘比买还成本高。话筒听筒也是一款跟一款都不一样,备用用不上。

网友:
振动电机加小电池做纳米斗虫玩具,LED闪光灯修手电筒,手机镜头对接其他手机拍显微镜印刷网点,其他的芯片和元器件可以当修补件出售。

网友:
这屏幕有没有合适的驱动板改HDMI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