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品站20块钱领回家,拆爱宝POS收银机

楼主(2020-03-05):
在家里越呆越闷,偶尔出去溜溜,今天就又溜进废品站了,傍晚的时候老板也差不多下班了,赶快搜寻一波,这不就找到今天要拆的玩意咯,爱宝的收银机,第一眼看上去我以为只是个屏幕罢了,没想到底下还有个“小盒子”虽然一开始我以为是钱箱之类的,但是钱箱应该更重,心里想肯定不简单,果断买下,老板上称完后竟报价20元,愣着干嘛,赶快买啊,20块钱你能在咸鱼捡到带屏带主板的工控机??有的话我当场把这个工控机屏幕吃....还是算了,说不定真有........话不多说,付钱走人,等会在家里可高兴坏了....

过红绿灯红灯了,先和路墩子来张合影

型号爱宝的AB-7800 二!

其实在路上就把背后的io挡板打开了,还发现有个USB3.0口,这块工控板怕是不简单,不过非常讨厌那个并口和串口(还有PS/2插口)。。。。看挡板好像有双网口的样子

不是U盘不是无线网卡,看起来像加密狗

屏幕,好像有个触摸,还是电阻的。。。

边框没有螺丝,直接可以撬开

爱撕机膜人~~先把膜破了,挺脏的

插上电源看能不能开机,工控板一般都是12-19V的,保险起见上12V

按下电源键居然亮了!并且听到蜂鸣器欢乐的滴一声随之硬盘灯闪烁,好家伙,这下真的赚了

启动选项,一般Win7一体机常见的一键Ghost。。。

Start

开机完成,好怀念的桌面啊,相比XP的大草原,还是这个Window更怀念点,30S开机,机械盘?

有无线图标,打开一看还支持无线,不过没有蓝牙

这......加起来差不多32G,MSATA无疑了,不过开机为毛还要30S?

2G运行内存J1800处理器嗯,还不赖的样子,32位系统(肯定不是正版)

插上网线,居然还是固定ip,手动调回去

100Mbps???百兆网卡??不服重新插拔还是100M,硬伤啊,这么好的板子还是百兆口

先开个B站试试水....

标准结局

(老板永远不知道员工上班的时候在干嘛。。。)

Windows自带的游戏还被关了....这老板是真怕员工玩蜘蛛纸牌啊

蜘蛛牌玩不了,这个辣鸡电阻屏不支持多点触控,再见,直接开拆~!

先从屏幕下手,一堆灰尘。。。。

触摸控制板,运行的时候LED还会闪烁

屏幕型号ac150xa02 分辨率1024X768 三菱

和普通的LVDS排线不一样

拆了,空了

底部小小的“盒子”里面就是主板了4个防滑垫拆了即可

嗯?居然没有风扇,被动散热真的红豆泥?

1个SATA接口,工控机标配,好点的有两个

这个并口就占了IO大部分面积了,好想砍掉啊

拆了,等会壳丢了

拆干净,一根线不放过

2GDDR3内存

32G的SSD,感觉是单贴的,相比这就是开机慢的原因,好像可以整几个MLC回来吹上去量产大容量高速SSD

背面,感觉挺次的,果然是单贴

rtl8105e,百兆实锤了,不过可以改千兆

网变怕也是百兆的,不过有千兆焊盘

加密狗也顺便拆了

嗯?没打磨干净?

隐隐约约只看到了一个logo,不看了伤眼睛

END-終わりました

网友:
这挺好的工控拆了干嘛,留着改个广告机转手卖了不也挺好

网友:
打算用来干嘛

网友:
20元赚大发了

网友:
50收了,再让你赚点

网友A:
桌上一坨电池有兴趣!

网友B:
电阻屏撕掉用它的玻璃基板贴回去比裸屏看着通透不少还能减少偏光膜损坏。

网友:
非常不错的,我觉得给小朋友学习好,不占地方。

网友C:
蜘蛛纸牌为什么要多点才行?单点的电阻屏完全能玩呀。
另外我们这的垃圾场老板都学能了,稍微有点成色的电子类产品,都不会再论斤或者是看个头买了,有一次看到两个移动的机顶盒,好坏未知不带配件的情况下,老板说50块一块拿走,想想还是算了,还有一个大概24或者32的老式广告机,要200块,试了一下可通电屏也没坏,本想回来改个卧室电视,后来一想这玩意还是LCD的不说,关键是粗粮家的小电视也不贵,何苦去花这冤枉钱?
不过也有白嫖的时候,之前发现了一台碎屏的笔记本,然后当场把CPU(I3一代的,好坏未知,拆回来也没配套的板子去度,搜子下淘宝快递快有这U贵了)跟内存条(2G的DDR3,这个拿回来倒是用了,给自己的本子加上后变成了4+2)拆了,还有散热风扇、读卡器模块、蓝牙、无线、光驱、摄像头、电源接口之类的小件,硬盘没要,摇起来哗哗响,估计盘已经碎了,基本上就给老板留了个塑料壳加个好坏未知的主板还有键盘跟碎屏

网友:
可以给孩子一台电脑凑合用,看电影播放器,实在没啥用可以拆配件卖钱。加密狗的芯片,好想找小作坊用电磨弄得,如果是大厂应该是激光刻字机,再高级点的话最后涂覆跟原来一样的表面,印上自己厂家名称等。

网友:
赚大发了,有多一个下载机

网友D:
光主板20块就不亏,就是j1800的性能加上百兆顶多拿来折腾下下载机,改双千兆啥的人工精力测试都不值得。

网友:
屏放咸鱼能卖80,主机能卖180

网友:
真是捡到宝了啊,不错,那个电子盘是群联的主控 现在FLASH价格涨了,想加赶紧出手吧

楼主:
先放着吧,有时间改成n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上一坨电池有兴趣!

奇怪的关注点。。。那其实是个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屏撕掉用它的玻璃基板贴回去比裸屏看着通透不少还能减少偏光膜损坏。 ...

不太喜欢往显示屏上贴这贴那,反光看着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蜘蛛纸牌为什么要多点才行?单点的电阻屏完全能玩呀。
另外我们这的垃圾场老板都学能了,稍微有点成色的电 ...

这pos机的触摸屏只支持点触,像是滑动啥的就不支持了,蜘蛛纸牌根本玩不了,我常去的那个废品站老板人挺好的,都便宜,不大的电路板你想要几块有时候都不要钱,那些抠的废品站就是贵,有些废品站都不鸟你的,你要他还不肯卖的那种,可以把你气死,你又不能把老板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主板20块就不亏,就是j1800的性能加上百兆顶多拿来折腾下下载机,改双千兆啥的人工精力测试都不值得。 ...

百兆做下载机我都觉得慢,最起码得千兆,后期穿文件百兆就很难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pos机的触摸屏只支持点触,像是滑动啥的就不支持了,蜘蛛纸牌根本玩不了,我常去的那个废品站老板人挺 ...

支持滑动的,要设置,系统里应该有一个控制软件的,可能被设置成"接触时单击且鼠标不移动"了,设成一般模式就行我复印机上面搞了一块小的拿来临时画下图用,还好我那个控制板支持自定义触摸区域,虽然没有电容屏好,但是灵敏度低也有好处
记得以前去科技馆那里展览用的机子也是电阻屏,于是一直按照不动到右键菜单跳出来(就是开机运行一个flash,放在启动里面的,右键可以退出,但是管理员把右键时间设的特别长,得长按10秒)然后系统也是ghost。。。
我们这里的惠品站这种要70,还是比这个老很多的(估计老板看我年纪小,好骗。。。),所以只买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