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杀鸡用牛刀,DIY一根质量不错的3DSLL游戏机充电线

楼主(2020-03-05):
我家败家娘们的任天堂3DSLL游戏机,她说这个游戏机是才上市的时候
,国内还没有,特意找同学从日本带过来的,当时还是挺贵的,她为了能玩上中文游戏
还花了几百块钱找人破解了,又花了几百买了一张128G的SD卡装游戏的ROM
..........
关键是这个机子自带的电源是110V,国内肯定是用不了
所以又买了一根第三方USB线,当时还从我这抢走了一个奔迈的5V1A USB充电头,

就这样它才充上了电

前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哪里也不能去,都在家里玩游戏打发时间,
我玩我的switch、PS4,她玩3DSLL,昨天跟我说充电线貌似好像被她搞坏了,稍微扭一下就充不了电,
这次线坏了,本来我想在淘宝重新买一根充电线的,但某宝上原装的要30多,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而副厂的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也不知道里面怎么样。

这游戏的插头就是这样,样子MINIUSB差不多,但是要高那么点的,
宽度又和microUSB差不多

触点的话里面又只有两个,只有正负极而已,USB那头也是如此。
既然这样的话,何不用这个头子再DIY一条用料奢华且结实一点的线呢?

说干就干,插头剪掉拆开,里面是这样的,
线差不多就是耳机的那种漆包线,但是要粗那么点点,
极性的话,很好辨认 左负右正

把里面的胶掏干净

这次我打算把插头装在microUSB的壳子里,但壳子的空间有限,
这个插头的后面那节金属片太长了,还没啥用,
我干脆给锯掉了

然后拿出上次买的苹果路由器的电源拆机线,3块钱一根呢
用料还不错,也没有像他家数据线那样无缘无故就爆皮了

杀鸡用牛刀,哈哈
这线多少股的就不知道了,没数。
反正这么粗一根,过5V1A已经绰绰有余了

把套件的护尾穿进去,线拧成两条,上锡

套上热缩管,再焊回插头那

把外壳穿过护尾,再卡在插头上

往里面注入环氧树脂胶做固定,一直灌透为止

因为这个壳子是microUSB用的,3DSLL的插头大了很多,所以装这个挡片要改一下,

然后焊接USB插头那边,插头我选的是过大电流的那种
反正什么好用什么,哈哈

往插头外壳里打胶,固定上,就算完成了,
现在的外观还不错,跟买现成的线差不多了

白色的线也跟她的游戏机颜色更搭配些
粉嫩粉嫩的

这次DIY线材插头间距控制的不错,非常贴近机身了
这样充电的时候插头就不容易晃动

把吃灰的苹果5V1A充电头也一起给她了,都是白色的搭配在一起才好看嘛。
她原来的充电头也是黑色的,还是好几年前在我那抢的那只奔迈的5V1A

败家娘们表示很满意,并且想要抢走我才买不久的switch......,
恩将仇报啊....

网友A:
一个头子换的老婆?

网友B:
这线质量不错啊呀

网友:
挺有创意,物尽其用啦

网友C:
拆了,改个DC母座或是TYPE-C进去吧,毕竟都020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改个DC母座或是TYPE-C进去吧,毕竟都0202年了。

不能乱改的好吧,这东西miniUSB都不好改,何况是typeC,typeC不是说把座子焊上去就行了,这种只需要加正负极的还得加个转接板,告诉充电器充电的标准和握手协议的档位是啥,才有正确的电压供过来。这样就比原来的DC座子还要长一些(本身也要比DC座长),改了接口从机身上凸出来一截,而且比原来的还薄,上面还有条缝,和外壳形状也不匹配,旁边那两个触点是接底座用的,跟DC座也在一起,换接口它肯定也就空了,变成两个洞了。

改成这样别说她了,我都不能接受。何况是一台上市快8年,还能一直保持在9新成色的这种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质量不错啊呀

这线老贵了,3块钱1米………不过要比直接买成品便宜,成品质量差不多的最少也要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头子换的老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是大学的时候,摆摊赚外快的时候认识的她,她在我旁边摆摊,拿走我好多东西都没给钱的,这我能忍吗?所以,大学毕业后两年,找到工作有点起色了,我就把她“绑”回家做老婆。

网友D:
我ndsl初一被老师收了,现在高一都还没有还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是大学的时候,摆摊赚外快的时候认识的她,她在我旁边摆摊,拿走我好多东西都没给钱 ...

牛逼,不愧是老王,这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能乱改的好吧,这东西miniUSB都不好改,何况是typeC,typeC不是说把座子焊上去就行了,这种只需要加正 ...

毛的协议哦,一头USB A ,一头TYPE C, 都直接2根线,机器和充电头谁知道你用的是不是TYPE 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毛的协议哦,一头USB A ,一头TYPE C, 都直接2根线,机器和充电头谁知道你用的是不是TYPE C? ...

就是要有触发协议好吧,但不是能让设备增加别的充电协议去实现快充。

是让机器使用普通的四芯 手机数据线后,能让一些快充头保持在5V这个基础档位,并且输入至最高2.5A的大电流。不然,你改了这接口意义也不大,要不就只能用5V2A的老古董充电头,要不就是特定的线(比如类似我做的这种2芯的),想让改过的设备,兼容很多带快充的新头子和数据线,除了座子上正负极要引出来,座子后面的D+D-针脚就必须飞线短接,不然用快充头会有不小的问题,像是DP头充不了,者是干脆像QC头不给设备它需要的电流。我之前那个爆改PSP 1000帖子就遇到过。没短接之前用乐视的头子充电最高0.6A就上不去了,当时我给这个机子改了一块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充了一个晚上才满,短接了才能过1A,最高1.5A。

而且typeC的座子针脚密,如果不是买已经短接好或者带某种协议诱骗小板的那种座子,飞线短接还不是很好操作。但买小板的那种又特别大,像老任家的游戏机喜欢用奇葩接口的,又特别短的,加板的那种还不是很好装进去。即使装上了也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毛的协议哦,一头USB A ,一头TYPE C, 都直接2根线,机器和充电头谁知道你用的是不是TYPE C? ...

其实说了这么多,改插头无疑是为了方便,出门只要带现在手机用的充电器就行了,手机和游戏机、移动电源什么都能充,你是这么想的对吧?
但老机子改新接口要做的工作和冒的风险,甚至对外观的破坏性不是一般的大,应该更慎重才是。你我在帖子上说说看起来是容易,实际动手后就知道很麻烦了。机子不动它,在它线上做功夫反而最保险。出门也就多带条线而已,充电的时候把线换一下又有什么麻烦的。

网友E:
上面别人说改type C或者micro插座主要是为了方便,数据线到处都有
你这线本身不就只接了2根芯吗,所以我说不需要什么协议
当然你说的也有道理,考虑到拆机的风险和难度,现在这个方案其实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别人说改type C或者micro插座主要是为了方便,数据线到处都有
你这线本身不就只接了2根芯吗,所以我说 ...

这个机子其实是可以改MicroUSB的,这接口只要两根线就可以了,贴吧里有人改过,而且我最近改的光驱盒和USB HUB的辅助供电就是用的microusb接的两根线出来供电。但游戏机不同,这个座子很特别,改成其他座子的后,旁边触点就没了,相当于多了两个洞,还有座充功能也就废了。

我不改机子,只改线。考虑原来的线也是2线的,大A口数据极为空,也没有短接起来,这样到电脑上也能充,而且充电还只能用这条线,找个5V2A或者1A的不带任何快充的头子、充电宝给它充电了。typeC不一样,因为有正反面的关系,针脚都多很多,甚至数据线里面的插头还有简单的电路的,只有短接插头数据极后,插普通4芯数据线配一些快充头能正常用。不然就和小米那个电动牙刷一样了,上快充头还得拿送的那条线充电………如果我直接这么说改的话,相当于我游戏机改了插头,还得再改条专用线出来。代价就有点高了,而且还要冒着被骂的风险(毕竟游戏机不是我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ndsl初一被老师收了,现在高一都还没有还给我

老师可能离全道具收集还差个1%

网友(2020-08-10):
你们这些颜值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