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0贴东芝9DDL掉盘

楼主(2020-03-05):
直接上图:

拿3280做了两个U盘,红板双贴9DDL,绿板单贴9DDL。

开卡能正常开出来,但显示坏块特别多,不知道啥原因。

如图,显示2000多个坏块。

先不管,跑圈看看

结果两个盘,都在大概一半容量之后掉盘了。

做过多种尝试:
1、3280一直有颗粒方向的问题,是按丝印贴,还是按照卖家指示的,和丝印相反的方向贴。绿板经过尝试,正贴反贴都能开出来,结果都是在一半容量之后掉盘。
2、软件版本问题,SM3280AB_MPtool_S0312v3    SM3280AB_MPtool_S0429v1  两个版本的量产软件都试过,情况一样。
3、温度不高,因为是用风扇吹着的。
4、跟电脑无关,身边两台电脑都试了,情况相同。

跑圈掉盘后,再插上,是无固件的情况。

回想起来,量产完成后,显示2000多个坏块,是否跟这个有关?

请问下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如何解决?

补充:
这个颗粒在903上,只能开30多G,N多坏块(强擦过),不应该啊,这是好固态拆的颗粒。

再补充

在安国测试架上,型号显示6DDL*2*4ce是什么鬼?

高格清空量产报坏块过多,我现在怀疑这个颗粒的特殊性了。

网友A:
这个值得拥有,紫薯布丁

网友:
正常哪里有这么多数量的坏块?如果是真的坏这么多,这个颗粒都可以扔了

我也试过开的BGA,但是需要降容量,而且开完只有USB 2.0

所以3280 3281我都不开东芝颗粒了,很烦

主要是3280前后就一个板子,就是红版绿版,没法换其它的板型来验证。我怀疑板子设计不行,不一定是固件问题。不过328x系列镁光开着还是很香的,L85 L95随便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值得拥有,紫薯布丁

SM3280AB_MPtool_S0312v3_0DDL

我自己开过0DDL,这个包里面就有你的这两个文件。我Winhex对比过PT和BIN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

唯独的一个能正常开的版本(但是有些时候只有USB 2.0)

网友C:
3280 3281贴I M和东芝bisc吧,别的制程各种奇葩什么U3不认 掉盘 跑圈不过 就很烦、

3267 3268倒是稳如老狗、

难道速度越快死得越快?

就很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3280AB_MPtool_S0312v3_0DDL

我自己开过0DDL,这个包里面就有你的这两个文件。我Winhex对比过PT和BIN ...

这个我开过9DDL,没毛病。
出2.0可能是2个U3的0.1uf电容的问题
本身闪迪和东芝的固件都是有说不清的PY关系,估计毁容改个马甲,固件内容都不改就直接收钱了

网友:
我开的是红板,不过要改一下定容。百分百的话建议85%
全容量的话就随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0 3281贴I M和东芝bisc吧,别的制程各种奇葩什么U3不认 掉盘 跑圈不过 就很烦、

3267 3268倒是稳如老狗 ...

在903上也只开出来一半容量,难道颗粒特殊?
ID:983A95937AD1,软件里只有9DDL的其它ID,我照搬然后稍微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903上也只开出来一半容量,难道颗粒特殊?
ID:983A95937AD1,软件里只有9DDL的其它ID,我照搬然后稍微改 ...

903不用改配置,正常自动识别就可以

可以全容量的

因为我的DDL\DDJ都是用的IS903,哈哈哈哈哈

98,3A,95,93,7A,D7,我的9DDJ ID,903读:290M/S  写:190M/S,2246EN读335M/S 写190M/S,SM3280读取正常接近,但是写入只有74MB

网友:
论坛上传图片压缩太垃圾了

网友D:
上2246en测试架跑一个RDT就知道9DDL行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不用改配置,正常自动识别就可以

可以全容量的

你看下,我的ID和你的不一样,差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2246en测试架跑一个RDT就知道9DDL行不行了。

我查了下46en的flashdb,里面竟然没有这个ID,最接近的差一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46en的flashdb,里面竟然没有这个ID,最接近的差一位。

是不是这个?TT68G5NARA  98,3A,95,93,7A,51      TC58TEG6DDLTA00    AU6989SN-GTC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个?TT68G5NARA  98,3A,95,93,7A,51      TC58TEG6DDLTA00    AU6989SN-GTC可用

不是,ID是98,3A,95,93,7A,D1

网友E:
erase good block only试一下看看坏块树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ID是98,3A,95,93,7A,D1

安国上9DDL闪存就变成奇怪的6DDL*2*4,和TT68G5NARA一样显示6DDL*2*2.安国不需要识别ID最后一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下,我的ID和你的不一样,差一位。

我是9DDJ,你是9DDL

DDL,DDJ,DD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9DDJ,你是9DDL

DDL,DDJ,DDK

我刚意识到,同是9DDL,也有多个小型号,多种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erase good block only试一下看看坏块树有没有变化

没变化,还是20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