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子负载的问题求解,新手菜鸟问题

楼主(2020-03-05):
初学电子,对于图中几个问题一直没能理解
请教各位前辈一下
第一、途中运放工作在跟随状态? 如果是跟随状态 输入2.04V那么输出也该是2.04V啊,怎么输出是5.99V?放大了?
第二、 R7 100欧除电压 为什么跟运放正相输入端电压一样呢? 而且一直不变化。MOS管不上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求具体原理,勿喷

网友A:
第一、途中运放工作在跟随状态? 如果是跟随状态 输入2.04V那么输出也该是2.04V啊,怎么输出是5.99V?放大了?
答:不错,这是跟随器。但输出电压不是以运放1脚为准,而是以R3电阻的电压为准。因为反馈回来的电压是R3的电压。

第二、 R7 100欧除电压 为什么跟运放正相输入端电压一样呢? 而且一直不变化。MOS管不上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答:因为运放的放大倍数很大,并且接收电压跟随器的形式,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压是一样的。同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同样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途中运放工作在跟随状态? 如果是跟随状态 输入2.04V那么输出也该是2.04V啊,怎么输出是5.99V?放大 ...

首先谢谢指导,不过还是有些没明白的地方,可能是基础太差了,不过还是请解答一下
第一、电压是以R3为准,我理解的MOS管是在放大状态,MOS的D极是12V 按理说放大后的电压应该大于运放输出电压才对呢?怎么这里反而比输入的5.99V还小了呢?只有2.04V。
第二 因为运放的放大倍数很大,并且接收电压跟随器的形式,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压是一样的。同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同样如此。同相放大 但是放大倍数这里应该是1倍啊,怎么会已经到5.99V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指导,不过还是有些没明白的地方,可能是基础太差了,不过还是请解答一下
第一、电压是以R3为准 ...

你把运放做比较器使用就好理解了。
采样电阻R3、运放构成一比较放大电路,MOS管输出回路的电流经R3转换成电压后,反馈到运放反向端实现控制vgs,运放的-IN小于+IN,运放加大输出,使MOS导通程度加深,使MOS管输出回路电流加大。

网友B:
第一、途中运放工作在跟随状态? 如果是跟随状态 输入2.04V那么输出也该是2.04V啊,怎么输出是5.99V?放大了?
图中U1A  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不是电压跟随器.放大倍数取决于负反馈网络的反馈系数.如果只是分析U1A运放的话,Q1组成的放大电路,是U1A负反馈网络的一部分.

第二、 R7 100欧除电压 为什么跟运放正相输入端电压一样呢? 而且一直不变化。MOS管不上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这个电路是两级放大电路构成的放大器.第一级是运放U1A,第二级是Q1构成的共漏级放大器.

信号输入端是PR3,信号输出端是PR2,这时就要把两级放大器当作一个整体的放大器来看.负反馈网络是R7,反馈系数F = 1,反馈深度 >> 1,所以这个整体的放大电路是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的电压跟随模式,电压放大系数是1.

Q1构成的是共漏极放大器,对应到三极管电路等同于共集电极放大器.这种拓扑结构的放大器,其电压放大系数小于1,输出的电压比输入电压小. Vpr4 = Vgs + Vpr2 ,Vpr2始终小于Vpr4. Vgs是MoS管的门限开启电压Vt.

放大器电路中,反馈回路可以是级内反馈,也可以是级间反馈,两种反馈方式也可以同时存在.比如这个电路,第一级放大是运放U1A,它没有级内反馈,有级间负反馈(来自Q1输出).第二级放大是Q1,它有级内负反馈(R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途中运放工作在跟随状态? 如果是跟随状态 输入2.04V那么输出也该是2.04V啊,怎么输出是5.99V?放大 ...

谢谢,详细的解答,看来我需要学习的知识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