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得伟20/60伏电池包拆解辩別下真伪

楼主(2020-03-05):
刚拆看看20/60辩別真伪,顺便看看两个电压怎么转换,凑时间把家里的得伟工具都拆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我刚买了9a电池,但是我不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买了9a电池,但是我不敢拆

多少钱买的,自己用最好拆开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少钱买的,自己用最好拆开看下

800 买的,关键我就算拆了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
是三星的电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 买的,关键我就算拆了也不知道真假

什么渠道买的?

网友:
没问题,是真货。

网友B:
我买了2块用了一年了没什么问题所以也就不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少钱买的,自己用最好拆开看下

这个电池手工成本不低,锡焊机器人的焊点几乎没有。

找一下得伟的贴子有很多,机器人焊接看似没有焊牢,实际上焊得很紧密。

一般来说 ,机器人焊接是先焊好保护板,再焊已点焊好的电池组,最后直接胶封。

所有接口焊接都有模具,直接绝缘焊嘴对怂上去,挤锡,氮气吹固定;流水线人工复检后,不合格产品直接丢掉。

得伟电池安全性很高,一般先是恢复保险管,再到检测0电阻,最后才会熔断电池点焊处或电流检测线(彩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手工成本不低,锡焊机器人的焊点几乎没有。

找一下得伟的贴子有很多,机器人焊接看似没有焊牢, ...

这个电池是伪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2块用了一年了没什么问题所以也就不拆了

54和60的容量有点差别162和180

网友:
真品,光做工和用料就看得出,设计咱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