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这个方形变压器输出的线是什么线。

楼主(2020-03-05):
输出接到电流表上应该是给电流表供电的,测了下电压能到40V左右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铜线吧,出线很少有用铝线的。

网友B:
这就是康铜丝,电流取样的,毫伏级别吧甚至更低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铜线吧,出线很少有用铝线的。

画圈的位置那2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康铜丝,电流取样的,毫伏级别吧甚至更低才对

图上画圈的地方那2根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画圈的地方那2根黑线

可能是显示屏的灯丝供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