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式的AT电源,尝试改可调,质量不错

楼主(2020-03-05):
十年前在二手市场买的,也许能折腾下,学点能力。
看这电路挺齐全的。

楼主:
改可调,调压,调流。

楼主:
感觉必须看看电路图了

网友:
感觉还是很新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到气势磅礴的虎牌logo,还有ibm的零件标志。就感觉是好东西

网友:
板上看上去缺了好多东西,改可调正好,省得拆,^_^

楼主:
感觉这个板子上兼容ATX的,LM339保护很齐全。就是不知道怎么研究。
-12,-5V都是个三端产生的。

楼主(2020-04-17):
找了几张图。

但还是不要轻易改。因为怕驱动电路受不了变化的电压。

网友:
改了个单7500芯片的 带载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