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12v低压便携电烙铁

楼主(2020-03-05):
现在疫情期间不是很忙,就在家研究做点什么,后来想到很多改装的时候需要在车上用到电烙铁,虽说可以在网上买到,但是本着diy精神,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独一无二的电烙铁,本次用到t12烙铁通用烙铁头一个,方便以后更换,家里有台冰箱坏了,在上面剪下一段气管,一节收音机拉杆天线,4平方单股铜线一节,0.1毫米镍铬电热丝10厘米,高温胶带若干,垫片一体螺丝帽一个,水龙头冷热水编制管铜管头一个,ab胶,黄腊管一节,刚好能拧在水管铜管上的不透螺帽一个,截取3厘米气管,把带垫螺帽拧到螺丝上,装上电钻,用锉刀打磨掉螺方,固定到气管一端,再截取4厘米天线,截取10厘米电热丝一头藏在收音机天线上,缠上高温胶带,缠好电热丝,再缠上高温胶带,电热丝另一端折弯到第二层高温胶带外面,天线剩余裸漏部分套上黄腊管插入气管,一定要插紧,不紧就多缠点高温胶带。做好的成品,外壳气管是一个电极,中间天线是一个电极,不分正负极,通电测试5秒化锡,电热丝长短决定温度,越长温度越低,越短温度越高,太短熔断,10厘米通12v电刚好发红,温度刚好。把不透螺帽打孔刚好能通过磨掉螺方的螺帽,用来固定发热芯部分。螺帽外圆打磨更薄,更美观,直接拧到铜管上,用电钻夹住再锉刀上打磨就可以。把铜线两段用电钻夹住,拿钳子轻轻夹住一端,车成刚好能插进天线,另一端一样车成刚好能插进电源插头就可以,铜线涂上ab胶套上线皮,线皮涂上ab胶插入铜管,铜线长度和铜管一致。铜管一端插电源插头,内径有一点粗,用锤子轻轻砸扁一点铜管,插头刚好插紧,不用额外焊接插座,最后做成一体化插座。另一端插入做好的发热芯成品,收音机天线插入铜管中间的铜线,这个作为一个电极,铜管作为一个电极。拧上做好的螺帽,套上烙铁头,成品效果非常满意,烙铁头拆装非常方便,无需接线,都是插接件,烙铁头更换直接拔下来,随意更换,烙铁头都是通用的。插上电源,一体化设计,美观大方,拆解方便,带上烙铁头后,需要10秒化锡,随车使用直接插点烟器,居家使用可用路由器等12v电源,1安以上电源均可,安数越大发热越快,功率越大,但是联系2安以内使用,太大发热芯容易烧断,不过买了10米,够用一辈子了。材料没花钱,高温胶带和电热丝是买的,通过某宝特价版红包买的,一共不带10元还包邮,本来想做个5v的,后来想着12v电在车上用着方便,家里用也可以,5v还需要点烟器,没有12v方便,功率也小,所以做了12v随车电烙铁,携带方便,和一只圆珠笔一样。和我的电烙铁对比,小巧玲珑。又自制了配套的烙铁架,出门使用很方便,锡丝骨架用螺丝固定到烙铁架上,旁边切个v型槽,放置烙铁用,园型的是用来装松香的,铝瓶子是用来装湿海绵的,擦烙铁头用的,内部有磁铁,直接吸在架子上,可以拿下来清洗,松香盒子盖子拧下来以后拧在侧面防止丢失,烙铁支架也是磁铁吸附的,收纳时支撑烙铁,打开后吸在侧面,烙铁架上打洞,收纳时烙铁插入,精致小巧,放在桌面上就是一件工艺品,出门维修方便。

网友:
我那936手柄线没注意被我烫坏了,原手柄改个线接12V勉强能用,

网友A:
   制作不易,很是佩服,特意帮忙整理一下,如有侵权就当我啥也没干

    现在疫情期间不是很忙,就在家研究做点什么。
    后来想到很多改装的时候需要在车上用到电烙铁。
    虽说可以在网上买到,但是本着diy精神,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独一无二的电烙铁:
    本次用到t12烙铁通用烙铁头一个,方便以后更换。
    家里有台冰箱坏了,在上面剪下一段气管,一节收音机拉杆天线、
    4平方单股铜线一节,0.1毫米镍铬电热丝10厘米,高温胶带若干,垫片一体螺丝帽一个、
    水龙头冷热水编制管铜管头一个,ab胶,黄腊管一节、
    刚好能拧在水管铜管上的不透螺帽一个,截取3厘米气管,把带垫螺帽拧到螺丝上、
    装上电钻,用锉刀打磨掉螺方,固定到气管一端,再截取4厘米天线。
    截取10厘米电热丝一头藏在收音机天线上,缠上高温胶带,缠好电热丝,再缠上高温胶带。
    电热丝另一端折弯到第二层高温胶带外面,天线剩余裸漏部分套上黄腊管插入气管。
    一定要插紧,不紧就多缠点高温胶带。
    做好的成品,外壳气管是一个电极,中间天线是一个电极,不分正负极。
    通电测试5秒化锡,电热丝长短决定温度,越长温度越低,越短温度越高。
    太短熔(纠正:可能应该是:容易)断,10厘米通12v电刚好发红,温度刚好。
    把不透螺帽打孔刚好能通过磨掉螺方的螺帽,用来固定发热芯部分。
    螺帽外圆打磨更薄,更美观,直接拧到铜管上,用电钻夹住再锉刀上打磨就可以。
    把铜线两段用电钻夹住,拿钳子轻轻夹住一端,车成刚好能插进天线。
    另一端一样车成刚好能插进电源插头就可以,铜线涂上ab胶套上线皮。
    线皮涂上ab胶插入铜管,铜线长度和铜管一致。铜管一端插电源插头,内径有一点粗。
    用锤子轻轻砸扁一点铜管,插头刚好插紧,不用额外焊接插座,最后做成一体化插座。
    另一端插入做好的发热芯成品,收音机天线插入铜管中间的铜线,这个作为一个电极、铜管作为一个电极。
    拧上做好的螺帽,套上烙铁头,成品效果非常满意:
    烙铁头拆装非常方便,无需接线,都是插接件,烙铁头更换直接拔下来,随意更换,烙铁头都是通用的。
    插上电源,一体化设计,美观大方,拆解方便,带上烙铁头后,需要10秒化锡。
    随车使用直接插点烟器,居家使用可用路由器等12v电源,1安以上电源均可。
    安数(电流更通俗)越大发热越快,功率越大,但是联系(控制在)2安以内使用,太大发热芯容易烧断。
    不过买了10米,够用一辈子了。
    材料没花钱,高温胶带和电热丝是买的,通过某宝特价版红包买的,一共不带10元还包邮。
    本来想做个5v的,后来想着12v电在车上用着方便,家里用也可以。
    5v还需要点烟器,没有12v方便,功率也小,所以做了12v随车电烙铁,携带方便。
    和一只圆珠笔一样(尺寸差不多)。和我的电烙铁对比,小巧玲珑。
    又自制了配套的烙铁架,出门使用很方便,锡丝骨架用螺丝固定到烙铁架上。
    旁边切个v型槽,放置烙铁用,园型的是用来装松香的,铝瓶子是用来装湿海绵、擦烙铁头用的。
    内部有磁铁,直接吸在架子上,可以拿下来清洗,松香盒子盖子拧下来以后拧在侧面防止丢失。
    烙铁支架也是磁铁吸附的,收纳时支撑烙铁,打开后吸在侧面。
    烙铁架上打洞,收纳时烙铁插入,精致小巧,放在桌面上就是一件工艺品,出门维修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作不易,很是佩服,特意帮忙整理一下,如有侵权就当我啥也没干

    现在疫情期间不是很忙,就在 ...

正想给楼主说分段很重要,要不乌泱泱一大片,真是看不下去,就看到好心人了

网友:
民间处处有高手

网友C:
T12直接接12V电源?不用控制板可以么?好像会损坏发热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不易,很是佩服,特意帮忙整理一下,如有侵权就当我啥也没干

    现在疫情期间不是很忙,就在 ...

导演兼编剧啊哈哈哈

网友:
发热丝和手柄线怎么连接?手这手柄用着温度如何

网友:
功夫了得。10CM怎么定的?冷电阻,热电阻约多少?12W是不是小点?用0.2丝,短点,是否更好用?有其他考虑么?

网友:
0.1电阻丝10厘米电子大概十几欧姆,12v电源也就10w,5秒加热? 电阻丝应该比0.1mm粗

网友:
T12 用12V 电压也比老式的20W 烙铁好用了,只是升温慢一些。  用T20 的话,7-8V就可以用了,温度稳定之后,功率也是十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2直接接12V电源?不用控制板可以么?好像会损坏发热元件?

短暂用可以,
长期用,建议改下24V驱动板的电阻就可以了,很容易的

网友:
问一下,全金属手柄不会感觉很烫手吗

网友:
图有点小,费眼神,如果用大图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想给楼主说分段很重要,要不乌泱泱一大片,真是看不下去,就看到好心人了 ...

呵呵哈哈哈本身字小,又多,那些看小人书的同学就不感冒了。还是分段方便看

网友D:
不如把18650电升到12V带T12驱动电路做到一起成一个完整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把18650电升到12V带T12驱动电路做到一起成一个完整电烙铁

升压有损耗,12V直接3节串联算了

网友:
直接接直流12V的话还需要控制板吗?

网友:
936烙铁芯直接接12V就可以。找个手柄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