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7.4V 2600mAh锂聚电池

楼主(2020-03-05):
早先买的7.4V 2600mAh锂聚电池,应该是便携DVD播放器上用的。可使用9—12电源充电,带充电指示。拆开看了看,内部做工和用料都还可以,用了2块ATL出品的3.7V锂聚电池串联。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早先买的7.4V 2600mAh锂聚电池,使用9—12电源充电,带充电指示。

两块ATL出品,型号7035138的3.7V 2600mAh锂聚电池串联。

楼主:
AZ324M
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

S8232A
两节串联锂电池充电保护IC

6N30V
双N沟道MOS管6A/30V

S8232A和6N30V组成两节串联锂电池充电保护电路

4953 52N6
双P沟道增强型MOS管5.3A/30V

丝印:F334J,低功耗CMOS LDO稳压器,型号:SP6201EM5-3.3

附:

相关链接:
使用7.4V锂电池组和车充做移动电源
拆一个7.4V锂电池组

网友:
内置充电管理的电池确实少见,磁环电感降压的充电管理不错。如果想小米快充移动电源,应该能做出输入输出9到12伏。

网友:
质量不错,做工养眼。。。。。。

网友:
做工很地道

网友A:
改个接口当万用表外挂电池

网友:
·中期产品··电路板体积大··电路板占了一半的空间····小点可以多塞两块电池了·······

网友:
这个2012年好像买了好多6元一个还是12元一个忘了,当时卖家说里面电芯有两种2200和2600,我到手都是2600.吃灰几年也基本没用上有几个已经放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个接口当万用表外挂电池

这个当万用表外挂电池个头大了些,现在使用的万用表是外挂单节锂电池加升压板,效果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真不错 。

网友B:
不错,专用设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专用设备上的

应该是那种带屏幕的便携DVD播放器上用的。

网友:
如果用在万用表上可以好几年不用充电了...

网友C:
7.4v板子难找点,给万用表供电。

网友:
这板子看着都扎实,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v板子难找点,给万用表供电。

以前万用表用的是7.4V2串523450锂电池,个头不大,可内置。这个当万用表外挂电池个头大了些,现在使用的万用表是外挂单节锂电池加升压板,效果还可以。

网友:
只让打一帖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
ATL电芯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