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更换一个故弄玄虚的电源的电容

楼主(2020-03-05):
看看这个电源,3多斤笔记本用的,拆开一看双重屏蔽,散热片足足4毫米厚,真的是一个垃圾,看看国产的,多轻巧,还能实现更大的功率

空载的时候有吱吱声,后面无聊,也用了几年了,就更换个电容,输出电容是25伏1000+1500×2 uf,保留的了一个1500的,其余的换了25伏470uf固态电容三个,顺便问一下固态电容的外壳靠在散热片上有没有问题?(输出线那里的那一个。)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技术不同,好像电源开关频率越高传输功率越大,电源开关管全桥逆变,加全桥同步整流功率比和效率最高。

楼主:
有没有谁可以解答一下电源工作吱声怎么回事?高频变压器的声音。??为什么空载的时候还响

网友:
大容量换小容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谁可以解答一下电源工作吱声怎么回事?高频变压器的声音。??为什么空载的时候还响 ...

拆开胶带 罐胶或者绝缘漆 就不响了

网友:
看用料确实太垃圾了你把这个垃圾电源送给我吧,你再去买俩国产轻飘飘来用,那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胶带 罐胶或者绝缘漆 就不响了

502可以?

网友C:
吱吱响,是因为变压器硅钢片松动产生的,把它拆下来,然后撕开胶带,有704或705胶的话,灌进去一点,等干透以后即可上机,保证无杂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吱吱响,是因为变压器硅钢片松动产生的,把它拆下来,然后撕开胶带,有704或705胶的话,灌进去一点,等干透 ...

开关电源变压器里哪来的硅钢片?

网友:
一般用704之类的 软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谁可以解答一下电源工作吱声怎么回事?高频变压器的声音。??为什么空载的时候还响 ...

一般都是高频变压器响,给他上绝缘漆就完了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里哪来的硅钢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技术不同,好像电源开关频率越高传输功率越大,电源开关管全桥逆变,加全桥同步整流功率比和效 ...

变压器是这样的

网友(2020-04-27):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谁可以解答一下电源工作吱声怎么回事?高频变压器的声音。??为什么空载的时候还响 ...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正常工作那是高频变压器质量问题,如果设计不佳或者故障情况,是电路振荡频率过低引起的电源不工作或者电压异常,你也会听到这种不正常的声音。

网友:
感觉原来来的电容千发级的换成470uF的,偏差太远了。容量换大点还好,换小了,振荡会偏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吱吱响,是因为变压器硅钢片松动产生的,把它拆下来,然后撕开胶带,有704或705胶的话,灌进去一点,等干透 ...

硅钢片。。。硅钢片。。。硅钢片

网友:
501渗透性好,效果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