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 利用计时中断执行 LED左右循环来回跑

楼主(2020-03-06):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P1_0=P1^0;
uchar tt,a;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EA=1;//开总中断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a=0xfe;
        while(1);//等待中断产生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2)
        {
                //for(a=0;a<7;a++)
                {
                tt=0;
                P1=a;
                a=_crol_(a,1);
                }
        }
}
        /*        for(a=0;a<7;a++)
                {
                tt=0;
                P1=0x7f;
                a=_cror_(a,1);
                }  */
请高手指点 中断重点
请问是计时中断0里面跑程序吗. 然后跳出再循环吗?

网友A:
是的,话说TH0和TL0为什么不直接赋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话说TH0和TL0为什么不直接赋值呢

楼主抄作业

网友:
[笔误,删了]

网友B:
个人觉得学单片机还是从汇编开始较好,其实也不难,C虽然容易上手,但总觉得基础有点浮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学单片机还是从汇编开始较好,其实也不难,C虽然容易上手,但总觉得基础有点浮似的 ...

学会汇编的好处是能看懂别人的程序,不过现在实际写程序估计很少人用了,大点的程序还是C语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话说TH0和TL0为什么不直接赋值呢

学习中 这样易懂简单直观
有大神帮忙写下LED八灯来回循环跑的中断子子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中 这样易懂简单直观
有大神帮忙写下LED八灯来回循环跑的中断子子程序? ...

这个可以在开头用#define 定义,编译器会直接编译。至于来回跑,可以用查表,也可以用判断,用标志位定义下一步要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