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大家几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20-03-06):
1,请问各位高手,不同的笔记本适配器,即使断电了,适配器上的灯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有的十几秒,有的几秒。请问各位老鸟,是不是断电后适配器上的灯亮的时间越长,里面的电容质量就越好?

2, 品牌机的电源标识的W数和实际都有一定的差距,实际都有一定的余量,比如建兴的某款标MAX250W的实际长时间工作在300w以上也没太大问题,笔记本适配器是否也这样?有一个老笔记本的适配器,标识50w,拆开看用料比那些实际标90w的山寨用料还好。实际大家觉得有多少w?下图。

3, 电子元件长期不用后,听说都有开开,让电容激活一下。我的适配器大约6.7年不用了。插上电后空载放置24小时能激活电容吗?还是必须要负载?

4,我发现我的这个IBM 19v 2.64A主电容是400v 100uf的,实际我看拆的很多台达,联想什么的19v 4.74A主电容也都是这个参数,有些还还是台系的。从主电容是否能大致推断出实际的电源功率大小?

5.此外我发现我用表量了一下,空载输出电压为19.8V,为什么电压偏离值达到了0.8V左右那?

楼主:
我看实际和那些台达,建兴什么的差别只是体积上的差别,主电容什么的规格似乎都差不多。。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过路来看看。

网友A:
         我只算一个爱好者,一点点拙见,不一定是真知,论坛大神很多,可以请教他们指点一二。
         下面是我的一些理解,可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不要说错误导了。

1,        请问各位高手,不同的笔记本适配器,即使断电了,适配器上的灯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有的十几秒,有的几秒。请问各位老鸟,是不是断电后适配器上的灯亮的时间越长,里面的电容质量就越好?
A:这个从电源设计上来讲是开启时间和关断时间里的 关断时间,和电容的容量,泄放电量的回路设计有关系,一般点亮LED不需要很大的电量,所以会亮一段时间,理论上来说,时间短的设计的更加稳妥一点

2, 品牌机的电源标识的W数和实际都有一定的差距,实际都有一定的余量,比如建兴的某款标MAX250W的实际长时间工作在300w以上也没太大问题,笔记本适配器是否也这样?有一个老笔记本的适配器,标识50w,拆开看用料比那些实际标90w的山寨用料还好。实际大家觉得有多少w?下图。
A: 电源的功率有峰值功率和有效功率,音响也是。 一般来说电源会标能稳定的输出的功率,短时间300w可能没有问题,如果设计的比较好,就会限制输出了,负载拿掉就会恢复,有的电源会打嗝。
     好的电源能即使能出100W的力,有时候也会限制在某个功率以内,因为功率不是电源的唯一指标,后面输出曲线不算是比较理想的了。比如欠压的时候还要输出大功率,电流会很大,对元器件设计都是考验。
     另外输出多少功率,也是会从输出端的芯片电阻电容的设定来做限制。所以就像有的电压基准TL431改变 R1/R2的值,输出电压就变了,功率也类似吧。
山寨虚标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实际上不一定能达到90W的。锂电池业界18650能做到多少mAH,2000-3200 左右 山寨的感觉胆子大到想直接加个0.

3, 电子元件长期不用后,听说都有开开,让电容激活一下。我的适配器大约6.7年不用了。插上电后空载放置24小时能激活电容吗?还是必须要负载?
A: 电容我不清楚有没有这个特性,我知道的是高温和储存环境会影响比较大。一般来说电解电容工作温度每提高10度,寿命减少一半,现在适配器一般都是密封的居多。

4,我发现我的这个IBM 19v 2.64A主电容是400v 100uf的,实际我看拆的很多台达,联想什么的19v 4.74A主电容也都是这个参数,有些还还是台系的。从主电容是否能大致推断出实际的电源功率大小?
A: 主电容是滤 220V 全桥整流后的, 220* 2^ ½=311V  ,理论上要用再大一点的电容,但是价格 体积都是影响的因素。 19v 2.64A     ,19v 4.74A 关系更大的是变压器,MOS管的功率,输出电容的参数
所以看后面可能有所区别。

5.此外我发现我用表量了一下,空载输出电压为19.8V,为什么电压偏离值达到了0.8V左右那?

A:空载电压,带载电压是不一样的,都有一个区间,理论上来说要求带载达到标称值+ 偏差才有意义,通过负载的电流越大,负载等效电阻大的话,电压损耗就大了。
   你可以测试一下以前那种很重的电源,里面有个很大的变压器,空载和带载差很多。 标6V的输出,空载能有9V多。

网友:
4楼的大神解释的太清楚了,太专业了,我觉得爱好和专业真的区别很大,所以建议最好学习一下模拟电子,数字电子的相关知识,然后花钱买一点元器件,自己动手搞一点小电器,慢慢积累经验,也会成为专家大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算一个爱好者,一点点拙见,不一定是真知,论坛大神很多,可以请教他们指点一二。
          ...

首先谢谢老狼的回复。

我也想看MOS管和整流桥,多少V和多少A,但是发现mos管都是封上的,类似东芝的,下图,,,和其他mos裸露的不太一样。。主变压器倒是能看到,但是看不出主变压器的负载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算一个爱好者,一点点拙见,不一定是真知,论坛大神很多,可以请教他们指点一二。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8007&extra=

此外请老狼指导一下这个电源,我想改成24v的电源。用表测量了下,轻轻把整流桥的保护罩拆了下来,输入输出都量了一下,基本确定是好的。输入端最左面的是地线,右边两个是220v,左面第2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接上220v的电后,继电器不响,更无输出,你感觉哪里出的问题?

这个电源不知道什么上面的,是不是输入端的第二根是数据控制?必须有了数据才能启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