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法拉电容代替滤波电容?

楼主(2020-03-06):
问个神仙问题:LED无极调光有频闪,想在灯珠两端并联滤波电容,可是无奈容量大的效果好但是体积太大装不下...请问用5.5v的小法拉电容能否行得通呢?

网友:
什么用没有
不仅没有一点滤波效果,断电后led还会微亮一段时间
5.5v的这种小的是时钟保存用的,拿来取代cr2032的,内阻太大

网友:
在耐压够的情况下,接上去,LED驱动板应该会保护,因为开始充电时短路状态。

也起不了滤波效果。

网友:
淘宝买驱动板换上更好

网友:
最开始会短路呀

网友:
按了开关,情况好的 3分钟后亮了,情况不好的立马亮了,电光火石的那种

网友:
调整驱动频率才是王道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o<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o

换驱动吧,加电容只能减轻无法去除

楼主(2024-04-28):
4年之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