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丰田RAV4钥匙换电池

楼主(2020-03-06):
感觉这车钥匙的电池很不耐用了,车买了才3年竟然一点电都没有了。赶紧网购电池自己拆~!
取出电池
电池型号1620
装机完成!

网友A:
一般钥匙的电池都只能用3年的

网友B:
机械钥匙。

都市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钥匙的电池都只能用3年的

我以前的铃木开5年,到我卖车的时候电池还是很棒。很远就能遥控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钥匙。

都市版?

两驱风尚版

网友C:
有没有发现你直接搜电池型号去买 和搜RAV4电池价格有蛮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发现你直接搜电池型号去买 和搜RAV4电池价格有蛮大的区别

是的。但是我发现买的便宜的电池的确不行。贵的我暂时还没买

网友D:
国产江淮RS原车钥匙电池用了11年还有电继续用的路过,超级省电,拆开看过,里面是2016的电池,比2032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江淮RS原车钥匙电池用了11年还有电继续用的路过,超级省电,拆开看过,里面是2016的电池,比2032薄一半 ...

我也觉得奇怪。觉得日本电裝的钥匙不应该这么费电。还是觉得电池不是好电池。

网友:
不要拿一键启动的钥匙和没有一键启动的钥匙去比用电量。一键启动的肯定费电。

网友:
原车电池一般是松下的,可用3-5年,SSSS换一次50元,嘿嘿

网友E:
这个遥控器和凯美瑞的一模一样,广汽和一汽的钥匙同一家开模的吗?说实话刚拿到钥匙的时候感觉很低端,就三个键,啥牛逼功能都没有...
我的钥匙4年多了,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遥控器和凯美瑞的一模一样,广汽和一汽的钥匙同一家开模的吗?说实话刚拿到钥匙的时候感觉很低端,就三 ...

我喜欢本田的钥匙方方正正。咱们这个钥匙地区是难看。我估计是我这车钥匙的电池不好。换一块儿好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钥匙扣那边有一个缺口,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那个缺口撬,不会破坏表面结构。

网友:
逸致的5年多了,还没问题。

网友F:
:lol:8A 芯片的。。11代卡和雷都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8A 芯片的。。11代卡和雷都是这个样子

内行啊

网友(2020-10-18):
引用 网友D:
国产江淮RS原车钥匙电池用了11年还有电继续用的路过,超级省电,拆开看过,里面是2016的电池,比2032薄一半 ...

有的钥匙只是遥控开门上锁这样的简单动作,有的还有感应无线进入感应解锁上锁,不一样的,功能度的就耗电,就像开我的QQ跟开一辆悍马,油耗肯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钥匙的电池都只能用3年的

福克斯开了12年, 到卖掉都未换过钥匙电池

网友:
本田钥匙1616电池九年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