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三星模拟摄像头

楼主(2020-03-06):
灰蒙蒙的摄像头  这个设计就是败笔

三星品牌的 现在很罕见了吧

摄像头标签

摄像头外罩  感觉这个不靠谱  清灰维护也麻烦

摄像头主体

拆下摄像头后的底板

拆下的摄像头固定支架

摄像头主板赏析

摄像头部分 赏析

感谢欣赏  全贴结束  提问开始

请问大华ipc摄像头连接海康录像机用on协议无法显示  提示账号问题  大华后台 on协议 貌似有个加密  取消就出现叹号未知故障 不过图像出来了    可是大华摄像头在海康录像机每次重启 显像都比海康摄像头慢 总是出现叹号 提示未知错误等  不过等等也能显示    这玩意正常 还有就是现在电脑与录像机混网  我服务器 无法静态ip了  永远的自动获取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服务器 无法固定ip呢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好多灰,连防尘都做不到何况防水,棒子没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灰,连防尘都做不到何况防水,棒子没良心

半球多半情况是室内使用,很少室外的,室外用球机或者枪机

网友:
海康和大华两个就是对着干的,我之前也是海康录像机添加大华添加不进去。。。。

网友:
这玩意淘汰的快? 互换通用性不好?

网友:
好多灰里面~

网友:
棒子货赶鬼子货差远了

网友B:
头次见到可无损取下红外截止片,我以前改全志V3运动相机,想办法弄掉红外截止玻璃,结果弄掉后感光片暗断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次见到可无损取下红外截止片,我以前改全志V3运动相机,想办法弄掉红外截止玻璃,结果弄掉后感光片暗断悲 ...

普通摄像头应该都好拆  我拆了好几个了 都能无损  基本都是夹层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C:
确实如此!但室内的也应该做好防尘...

网友:
大婶,这东东你不给她洗个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如此!但室内的也应该做好防尘...

棒子的东西说得再好我也不会买!
用现在的眼光看13年前的低价系列机器(虽然当时卖得不便宜)不大好

机器附件是有防尘贴纸的,只是安装工人懒没有用,再说用了10年有些尘是好正常的。
现在室内机器都是IP5x等级了,
5200是2007年的低价型号,470线室内专用的,当年这机器的市场定位是这样的,所以就这样设计。当时竞争品牌的机器入尘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07年海康和大华还在起步提速阶段,图像还是要用进口货

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IP等级的,高尘环境应该用更高IP等级的机器。
换现在出的机器,能连续跑10年吗?

网友D:
楼主把你家的水桶加几块板子呀,我已经来三天都加不水,你DIY下,加几块板子加深点就可多装点水,如果密封不严可加防水胶不漏的@锰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你家的水桶加几块板子呀,我已经来三天都加不水,你DIY下,加几块板子加深点就可多装点水,如果密封 ...

私搭乱盖不可取   忍忍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搭乱盖不可取   忍忍吧  哈哈

我保证不举报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