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撸的富格12V锂电钻简拆,夹头同心度差了点

楼主(2020-03-06):
这个也是跟风撸的,毕竟看到19大洋就实在忍不住(后来才看到17的龙韵)
自从29包邮的大虾电池被移植到伟泰克上后,大虾就闲置了,一直想配个电池
这次正好,电池也是大虾通用的B款

由于疫情影响,整一个月终于到手了

内容

铭牌

顶部装的是水平泡
听说龙韵有发两档变速的,可惜呀!

夹头,没标钻头最小规格

手柄全塑,没胶皮了

电池,没标容量

直充插座,还是歪的

充电器,应该都是公版

送了个双头批头

电钻开壳看看

看内侧,模具比大虾的好些

调速开关
散热铝板也算大

另一面
标的规格都差不多

550电机上的标记
这个大通机电貌似不是江苏那家

这次注意看了下电机电刷
果然初始配合不是凹凸相对,转了90°

减速箱和扭矩调节环,这次就不拆了

另一侧壳子,中间仨眼应该是带电量灯版本用的

全家福

装好最后看下夹头同心度

批头顶点是摆的

还是动图更容易看出来

这次主要是撸电池(听说容量有1200mAh),其他就当配件吧
陆续撸了4只了,除去给老爸的,手上的怎么都够了吧
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该收手了

网友A:
我17.72买的 快半个月了还没到

网友B:
电池? pdd上3.9一块撸了3块, 你这19也太贵了

网友C:
謝謝分享 现在17 19的还有??

网友:
我的同心度很好,没啥问题

网友:
嘚瑟一下同心度

网友:
这个价位还包邮还不错,估计成本都不够。

网友:
富格和龙韵各撸了一个,这价格就当配件价吧

网友:
掳到手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7.72买的 快半个月了还没到

虽说19包邮,用来红包,加上返集分宝,偶实际花了16.9
但撸龙韵的话就更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 pdd上3.9一块撸了3块, 你这19也太贵了

给个pdd地址,我找的都是10元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说19包邮,用来红包,加上返集分宝,偶实际花了16.9
但撸龙韵的话就更便宜了 ...

我买的时候是24一把 不是19。用了红包才17.72

网友:
确实便宜,就是看到晚了

网友:
撸了五把,两把富格,三把龙韵

网友:
有些可以试试自行车改电动,硬尾自行车更适合,加一个后货架,固定好充电站,输出端弄个飞轮,链条连接带动山地车塔轮最大齿轮,前牙盘换个带棘轮装置,避免用电的时候脚蹬子跟着转,最后需要加变速线管套件,在车把上控制充电钻按钮。

网友:
建议继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 pdd上3.9一块撸了3块, 你这19也太贵了

原来也是听说,结果并夕夕上都没找到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十几块钱当配件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 现在17 19的还有??

好像早就没有了